看看我的程序

楼主(2006-04-12):
ld  x000
or  y000
ani m0
out y000
out t0 k10
ld  t0
or  y001
ani m1
out y001
out t1  k15
out t3  k5
ld  t3
out m1
ld  t1
out m0
end
怎么Y000和Y001总有输出啊

工控啊!

网友:
呵呵,只是你的眼睛不够快,比不上PLC的扫描周期啊,是要灭一下的,不过你的x000一定总是ON状态的,所以一直有输出!!!

楼主:
谢谢你哈,怎么解决啊,急死了

楼主:
按理说,M0通电之后就应该常闭的,我用Y002和Y003代替了,可我想让Y001先暗啊,最后还是一起暗了

网友A:
你的M0不能被接通
Y0不能被复位

工控啊!

网友:
首先你想实现什么功能用这几个点,其实很简单的呀!!

楼主:
ld  x000
or  y000
ani y003
out y000
out t0 k10
ld  t0
or  y001
ani y002
out y001
out t1  k15
out t3  k5
ld  t1
out y003
ld  t3
out y002
end
现在Y0.Y1常亮
我要实现2先灭,1后灭,高手指点指点啊

工控啊!

网友:
你是说要实现Y02先灭,y01后灭吗?

工控啊!

网友:
哥们说的清楚点,输入点、输出点,我给你编写一下程序算了,这吗费劲!!!!

楼主:
就是要驱动2汽缸,要求1汽缸进,延时1S,2汽缸进,延时0.5秒,2汽缸出,延时1.5秒1汽缸出,这样就OK了,惭愧啊~~

工控啊!

网友:
循环运行还是,当按下X0时运行一次!!!

网友B:
你现在运行后的结果是Y1一灭一亮(但由于时间太短,看到的是Y1常亮),Y0保持常亮。原因是T3计时到后,M1动作,Y1灭,同时T1已不在计时,T3也已复位,而此时T0仍保持,所以Y1马上就会又亮起。如此循环。

工控啊!

网友:
是啊,这样的程序应该很简单,如果了解工艺过程的话!!!楼主好好学习学习应该!!!

楼主:
我学习啊,可是,第一次接任务,总不能拿个半成品出来啊,谢谢各位帮吧忙啊

网友B:
象这种动作,最好用步梯写,比较不会有误动作。

工控啊!

网友:
是循环运行还是当按下X0时只运行一次,快点回答我!!

楼主:
我现在就想解决一个问题,一个出入点,控制Y0和Y1,Y0先输出,延时1秒Y1输出,延时1.5秒Y1断电,2秒Y0断电

工控啊!

网友:
如果x0是当按下时为1,松开后为0程序如下:

LD x0

set m1

LD m1

out  y0

out  t0 k10

out  t2 k20

LD   t0

ANI  t3

out  y1

out  t3

LD   t2

RST  m1

工控啊!

网友:
如果x0是当按下后一直为1
那么程序为:

LD x0

PLS m0

LD m0

set m1

LD m1

out  y0

out  t0 k10

out  t2 k20

LD   t0

ANI  t3

out  y1

out  t3

LD   t2

RST  m1

工控啊!

网友:
当然了如果还有其它考虑可以增加互锁条件,不过基本功能已经实现!!!

楼主:
问题是一起熄灭

楼主:
ld  x000
or  y000
ani m0
out y000
out t0 k10
ld  t0
or  y001
ani m1
out y001
out t1  k15
out t3  k5
ld  t3
out m1
ld  t1
out m0
end
怎么Y000和Y001总有输出啊

网友B:
hylotus的程序仍不行。运行的结果是Y1一灭一亮后,然后Y0、Y1同时灭。因为在T3计时到后,Y1灭,同时T3复位,此时T0仍ON,所以Y1马上又会亮起,直到T2计时到后,M1动作,Y0、Y1同时灭。

楼主:
我就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2个延时,1个计满后,另一个就停了

楼主:
带了的后果就是2个要么常亮,要么同时熄灭

楼主:
有没有人能帮我解决一下哈,谢谢了

工控啊!

网友:
如果x0是当按下时为1,松开后为0程序如下:

LD x0

set m1

LD m1

out  y0

out  t1 k10

LD   t1

ANI  t2

out  y1

out  t2 k15

LD   y1

PLS  m1

LD   m1

SET  m2

LD   m2

out  t3 k20

LD   t3

RST  m0

网友B:
hylotus仍然不行。

工控啊!

网友:
上面的应该再加一句:

RST  m3

end

工控啊!

网友:
上面的肯定好用!!!

工控啊!

网友:
    如果x0是当按下时为1,松开后为0程序如下:

LD x0

set m1

LD m1

out  y0

out  t1 k10

LD   t1

ANI  t2

out  y1

out  t2 k15

LD   y1

PLS  m2

LD   m2

SET  m3

LD   m3

out  t3 k20

LD   t3

RST  m0

RST  m3

end

不好意思,刚才一疏忽!!!

楼主:
要rst m0干吗压,不懂

工控啊!

网友:
leewerewolf:哥们这次呢?

楼主:
不行,输入,只输出Y0,而且同步,断X0断Y0

网友B:
还是不行,原因同上。

工控啊!

网友:
RST m0就是让y0灭!!

工控啊!

网友:
应该为RST m1

这个回复窗口太小,看不到前面的,因此总是搞错,丢人!!!惭愧!!

网友B:
改M1还是不行。

楼主:
你们都是高手,我学习,我这里可以现场验证

网友B:
hylotus,你在让Y1输出时用的信号要全部复位掉就可以了。不聊了,准备下班。下午见

工控啊!

网友:
真是抱歉,看看这次吧:

LD   x0

set  m1

LD   m1

out  y0

out  t1 k10

LD   t1

ANI  m2

ANI  t2

out  y1

out  t2 k15

LD   y1

SET  m3

LD   m3

out  t3 k20

LD   t2

SET  m2

LD   t3

RST  m1

RST  m2

RST  m3

end

end

楼主:
hylotus
好象不行哦,我这边X0是接通下后要断开的
谢谢你再帮我想想吧

网友:
你要按下一次x0后,重复执行这样的动作,直到再次按下x0按钮吗?

楼主:
hylotus
无论如何应该感谢你,该不好意思的是我啊,麻烦你这么久,很耐心得帮我解决问题
我试试这个程序

工控啊!

网友C:
把OUT T3 K5 改成OUT T3 K20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按X0做一次Y0.Y1的动作,下次再按X0重复动作

楼主:
好象可以了,谢谢hylotus的耐心,谢谢所有回帖的兄弟
另外请教,我想学好PLC,应该怎么学比较好

工控啊!

网友:
可以了吗?

楼主:
你们谁有PLC的例子啊,发给我吧zou_jian_hua@163.com

工控啊!

网友:
三菱PLC的吗?

楼主:
你那有日本专家编写的发动机缸体打号机的程序是吗,我在别的论坛看见你了,呵呵

工控啊!

网友:
给你一个经典的,小日本专家编写的打号机程序!

楼主:
你那有日本专家编写的发动机缸体打号机的程序是吗,我在别的论坛看见你了,呵呵

楼主:
为了感谢你我发份PLC给你吧,你好好研究,吧邮箱给我

工控啊!

网友:
已经发送给你了!!!

楼主:
请问,用什么文件打开

网友D:
上面的例子应该很简单的,面且如果工序较多的话用步进比较好理解.这个动作少,有经验的喜欢用梯形图.看看这个例子.
LD X0
OR Y0
ANI M0
OUT Y0
OUT T0 K10
LD T0
OUT T1 K5
OUT T2 K15
ANI T1
OUT Y1
LD T0
AND T2
OUT M0
END

网友B:
 hylotus你的程序可以用了,不过就是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