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智能仪表有那些特点?

楼主(2006-04-12):
在选型时要注意那些方面,如输入、输出的选择。

网友A:
选型时主要应注意,控制精度的要求,控制功能输出的类型,您具体需要什么仪表?可以直接联系我们www.yudian.com

网友B:
自标定输入信号的线性。带很设定多功能,输出功能等。 工作电压,或有源无源表,输入信号的范围,交流、直流信号,报警输出及报警点数,变送输出,以及通讯。

网友C:
智能仪表的种类很多。
如AI智能调节器这类产品。
输入采用数字校正系统,内置常用热电偶和热电阻非线性校正表格,提供无源传感器馈电,测量精度高达0.2级。
采用先进的AI人工智能调节算法,无超调,具备自整定(AT)功能。
采用先进的模块化结构,提供丰富的输出规格,多种报警输出、变送输出,以及通讯,能满足各种应用场合的需要。
人性化的操作方法,易学易用。
采用全球通用的100~240VAC输入范围开关电源或24VDC电源供电。
功能方面还提供了加热制冷双输出;直接控制可控硅;控制阀门替代伺服放大器;还可手动/自动切换;输出可任意限制;提供了程序功能;调节的作用方向可任意却换;还有外给定功能。
总之智能仪表的功能是多样化的。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