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用S7-200的定时中断计算累计流量,可是这个中断和PID模块的中断冲突如何解决

楼主(2006-04-12):
求助:用S7-200的100ms定时中断计算累计流量,可是使用了这个中断,就会发现主程序中的PID模块的中断就会失效,这个冲突如何解决,那位高人指点一二,谢谢了!!!

楼主:
她妈的西门子还怕技术泄漏,把向导中添加的PID控制模块加密,结果使使用的人不知道他是怎么使用的,后来调试了n次才清楚,他使用了定时中断0,而我做流量累计也用了定时中断0,所以才导致累计流量的中断和PID中断冲突,把流量累计改为定时中断1问题得到解决!!!哈哈哈!!!

网友A(2010-06-30):
我靠,恭喜,谢谢haha

网友B:
PID向导中西门子告诉了你它将用到中断0,是你自已没想到罢了。不能怪西门子

网友C:
小弟请问一下 你们说的定时中断0和1指的是甚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