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差压变送器求助

楼主(2006-04-12):
请教各位:
差压变送器一般都用在撒地方呢?对于工艺现场来说,给列举几个例子呗,谢谢哈

网友A:
锅炉流量测量:节流孔板两侧
锅炉炉膛负压:一口接炉膛,一口接大气。

网友B:
   差压变送器有二根引压管口,应用的用场很多。1.开口容器测量液位:一根接容器的底部,一根管连通大气;2.闭口容器也可测量液位:一根在上,一根在下,差压变送器与平衡容器配合测量锅炉汽包水位;3.流量测量:安装在管道上的节流装置如孔板配合二根引压管接差压变送器的正、负压管就可测量流量,如蒸汽、自来水流量等。

   根据测量的介质不同差压变送器的选型、安装有不同。如双法兰差压变送器。

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楼主:
谢谢^_^

那国内做膜盒主要有哪几家呢?

网友B:
   那国内做膜盒主要有哪几家呢?

   国内几家大的厂在做模盒。我去过二家看到在做:上海自仪一厂;上海威尔太。

  模盒可以另买用于维修。

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网友C:
去书店找本技校的过程仪表方面的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