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楼主(2006-04-12):
请问CS1G-CPU42H有没有分钟或小时定时器?

网友A:
分钟的定时器再你设定的定时数大小了,而小时定时器就要靠编程来做到了,多级定时器串联使用!

网友:
多级定时器串联使用我会,和计数器结合用我也会,我想直接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