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串中发送问题

楼主(2006-04-12):
请问在PLC里面RS串口发送时,是在一个扫描里全部发送完后再扫描还是发送和扫描同部进行呢?谢谢

网友A:
在RS指令中,当RS指令的条件成立时,PLC就进入接收等待状态。在接收等待状态或者接收完成状态时,用脉冲指令置位M8122,PLC就开始发送预先写入的数据,发送结束时,M8122会自动复位。RS发送数据和扫描周期没有关系。RS发送数据值取决于M8122,只要M8122被置位一次,RS就会发送一次数据。但要注意:当M8122置位的频率过高时,可能会产生数据冲突。所以尽量要保证PLC已经将数据发送接收到响应信息完毕,在发送下一笔数据,这样,可以避免数据冲突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