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各位高手有没有这样的显示屏

楼主(2006-04-12):
最近有人跟我介绍说有一种数码显示屏,可以根据外部的输入电压值显示对应的数值。可是并没有提供厂家及产品型号。各位大虾那位见过给提供一个信息。谢谢了!

网友A:
请把技术要求谈一下。

网友B:
我公司的触摸屏可以将多路模拟量直接接到触摸屏的I/O模块上,并能进行PID调节控制.包括4路AD方式,2AD2DA方式,4AD2DA方式电流电压型都可以,还有就是4路热电阻方式,4路热电偶/电压方式,DEVICENET方式等.但只以选择任一种方式.
光洋电子 侯建13307183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