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特殊应用能否实现?

楼主(2006-04-12):
    我有一特殊应用,伺服电机配减速机滚珠丝杠带动工作台向前加压,保持压力稳定,这样伺服电机大多数时间在前后小范围运动以保持压力,这种应用方式伺服电机能否实现?
    另外,在工作过程中,伺服电机可能会经常处于零转速的状态,电机扭矩能否保持?
    我的理解这种应用应该属于位置控制,不知对不对?
    在这种工作状态下,伺服系统选型是否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小弟伺服是新手,请各位指点!

网友A:
这种控制我认为是转矩控制,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
在选型 的时候注意尽量选择大一等级的伺服系统
以保持设备的稳定运行

网友B:
这种应用三种控制方式都可以,如成本有限制,建议使用位置控制,因为你这套设备最终要求的是加工后的物品有厚度的要求,位置控制是最简便的方法。如使用力矩控制,对上位机的要求很高,因为这样的应用对位置和速度均有要求,并且伺服在只有电流环的情况下如不设置电流限制基本上处于飞车状态。类似的设备有真空玻璃挤压机。伺服当马达转动到一定角度时,需要停顿几秒防止挤压后的变形,这个时候马达会输出额定扭矩。
如使用位置控制,上位机只需要PLC即可。性价比较高。

网友C:
用位置控制那反馈怎么办?用压力传感器?这样上位机不是更复杂?还是用力矩控制比较简单,除非你不知道需要输出的力矩有多大。关键还是看你是从位置出发,得到压力反馈,在调整位置。还是从压力出发,得到反馈在调整压力,从而改变位置。

网友D:
老宋,用伺服用力矩控制似乎行不通吧,因为丝杆毕竟是有摩擦力和回程误差的影响的。 个人建议这个方案应该用丝杆+弹簧+压力传感器。通过调节丝杆的位置以改变弹簧形变来控制压力。我见过一种进口的机器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控制的。基本与你的描述一致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可能描述得不太明白,我这个系统必须采用压力闭环控制,设备上配有拉压力传感器,根据测得的压力值由伺服电机控制工作台前后移动,以保持压力稳定,压力控制精度1%即可。
    在这种应用减速机选择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有象我这种方式类似的应用吗?
    谢谢大家!

网友B:
压力传感器我不太清楚,当初我做的这个东西就是真空玻璃挤压机,对压成的玻璃有一个厚度的要求,所以上位只用到了PLC,根据厚度计算脉冲量。我做的这个设备原型是德国公司做的,提供了4种扭矩输出,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要求玻璃的厚度,所以我采用的是位置控制,也相应的编4套或者更多的程序在PLC,同样可以完成工作。成本基本上便宜了50%。

网友D:
减速机选型跟需要的力矩有关,加了减速机力矩可以增加,但响应就相对来说要慢了点了,用不用减速几,用多大的,要好好算算了。我见过的那套设备就没有减速机,电机直接带的。

网友D:
socx:并且伺服在只有电流环的情况下如不设置电流限制基本上处于飞车状态。
--------------------
这句话是不是说对了?? 小王6:这应用不算是什么特殊的。

网友B:
TO:工控无限
那句话是正确的,如果使用电流换,那么驱动器只负责电流环的运算,驱动器接受到了上位的模拟量电压,我做的伺服每接受到2V电压,马达就会以100%的扭矩输出,在这种情况下,马达就处于一个飞车的状态。注:我说的这种情况的上位机是PLC,不具备任何的采样问题。还有我公司的一个客户是做数控雕刻机的,采用的是力矩控制,上位机的核心是运动控制卡,粗采样周期0.1ms,细采样周期0.01ms,马达反馈回驱动器的脉冲量在反馈回运动控制卡。

网友D:
TO:socx
   觉得应该是“速度限制”而不是“电流限制”吧

网友E:
这种应用既不是简单的转矩控制,也不是简单的位置控制,这是一个复合控制. 首先电机以某一设定速度转动(位置控制方式)并监测压力,当压力达到某一设定值时,控制系统然后切换到转矩控制,以实现压力控制.

网友F:
简单,用个电动气缸。

网友C: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电机怎么控制问题,而是系统如何实现问题,你这个系统实际就是注塑机的控制系统,至于电机选型到没什么问题,倒是你的系统选型会有问题。

网友G:
這是典型電子壓床的應用 硬體需有AD/DA card(12 bit) 採扭力控制就可達成
可參考 PCB檢驗設備 電子壓床 拉力測試機 都是這樣的應用

网友G:
PCB檢驗設備 沒用壓力傳感器(LOAD CELL) 也可達成 若用位置控制有問題 在此補充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现在把控制方式如下理解不知能否实现我的控制目标:
    伺服驱动器设定为速度控制方式,在伺服驱动器启动后按照给定速度运动。上位控制器(PLC)检测压力控制器数值,与设定压力值比较,给出正反转信号,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来保持压力的稳定。
    能实现压力的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