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显

楼主(2006-04-12):
    求助:我做了一台雕刻机,接线与调试均已经通过,现在客户要求再加数显,要求显示三个轴的位置.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数显,所以请求各位大侠指教.我查过一个比较好的就是FAGOR的,但是比较贵,请推荐一种或者几种安装与接线比较好的,使用的数显,最好能有详细点的介绍,谢谢!

网友A:
雕刻机软件谁做的?
通过 232 口传给显示单元(可以用液晶或者数码管)

网友B:
三个轴同时显示,还是用文本屏吧

网友C:
用美国红狮的吧 其实就是计数器。你的输出频率是多少? CUB5B000的响应频率最高达20KHz 3个CUB5B000的计数器,大概总价格:2250.00 CUB5B000

网友A:
楼上的说说:为什么‘其实就是计数器’?

网友C:
电脑雕刻机的3个轴,x,y,z轴上一般使用伺服电机(早期有步进电机),速度/位置反馈单元是编码器,计数器采集编码器的脉冲信号,显示其位置/状态。
通过工控机输出通讯信号给数显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