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关于高温低压煤气的压力测量

楼主(2006-04-12):
现需测量温度在300~400℃,压力1~2Kpa的煤气压力,要选用什么性能的测量仪表,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用陶瓷膜片的sensor,加高温型变送器;
或者用差压。

网友B:
选台性能稳定的压力变送器或差压变送器,不要高温的,加引压管就可以了。配合显示仪表,如宇电AI-701AV24型单显仪表。

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差压变送器加数字显示仪表,配上冷凝罐就可以了。

网友A:
这是两个问题,能不能用引压管是一回事,
用什么类型的传感器又是另一回事,
像这种微压的情况下,还是用陶瓷膜片的传感器比较好。
为什么一定要用差压呢?

网友D:
陶瓷膜片不能超过120度,除非特殊改造,但密封环节无法保证。最好有引压管

网友E:
压力变送器+引压管+显示仪表

网友A:
既然用了引压管或者导压管,那就不存在温度的温度的问题了,
那就要考虑微压,选择陶瓷膜片就是因为金属膜片测量微压是表现不好,因此罗斯蒙特测微压都有的是差压,
但是差压相对陶瓷膜片要昂贵,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选择差压。
至于密封环节,各家工艺不同,技术水平不同,目前市场上也有技术成熟的陶瓷膜片传感器

网友D:
下面引用由烧成灰的毛在 2006-4-14 8:58:00 发表的内容:
既然用了引压管或者导压管,那就不存在温度的温度的问题了,

那就要考虑微压,选择陶瓷膜片就是因为…
--------------------------------------------------------------------------------------------
这一压力除用差压,就只能用陶瓷膜片传感器,但市场上的这种传感器只能最高耐温120度。

网友F:
有高温的传感器啊

网友G:
用导压管+压力变送器+单显表就行了吧,有必要用差压变送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