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有关压力传感器充油

楼主(2006-04-12):
不知道有那位高手熟悉压力传感器的充油工艺,
小弟主要想了解一下充油工艺的要点,以及对测量误差的具体影响,
最好不是泛泛而谈,请指引一下详细的参考资料。
先谢了。

网友A(2007-05-21):
充硅油没啥特殊的。原来华东理工自控系都干这个活,我用过几次,双法兰的和单法兰德,重买太贵了。没啥,很稳定。

楼主:
to 光
华理的人许多都在埃默生或者e+h
埃默生的压力变送器也是很不错的产品

网友B:
1.根据传感器的不同选择注油口和放气口,通常放气口位置要高于注油口.
2.液压管线尽量避免长的垂直段.
3.首次注油后的3-4天要检查系统排气情况.并再次注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