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变频器接地故障

楼主(2006-04-12):
安川变频器在自学习的情况下,到39HZ就发生GF(接地)故障。事实上没有接地发生。现向各位师傅求阻。请各位工控高手帮忙。

网友A:
输出电流不平衡或电流互感器问题。

网友B:
那个系列的,马达是那儿产的

楼主:
是G7系列的,电机国产的

网友B:
你用V/F2控制,用跳跃频率跳过39HZ试一下

网友C:
除了检查霍尔传感器,再将载频降低试试

网友D:
多半是霍尔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