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算长用导线额定电流的口诀

楼主(2006-04-12):
我这里有一个口决,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帮助:(铝塑线)
10下五,百上二;25、35四、三界,70、95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说明:10、25、35、70、95代表截面积,10MM2以下截面积乘以5,
      100MM2以上乘以2,16MM2、25MM2乘以4,35MM2、50MM2乘以3,70MM2、95MM2乘以2.5,穿管、和环境温度算出额定电流后分别乘以0.8、0.9;无绝缘裸线算出电流后乘以1.5,"铜线升级算"举例10MM2铜线按16MM2计算16*4=64.
按口诀计算可能会有一些误差,但不影响施工质量.
愿意和大家多交流
我的邮箱xzhwyyx@126.com

网友A:
那铜咋算呢

网友B:
铜线升级算,即1.5的铜线可当2.5的铝线用,2.5的铜线可当4个的铝线用,依此类推

网友C:
对铜怎么说

楼主:
铜线升级算,准确的说1.5的铜线与2.5的铝线额定电流一致,依此类推

网友D:
怎么又再说这个问题

网友E:
请教一般用在那些地方比较合理,如楼宇或工厂????????

楼主:
口决是以电工手册里常用导线的额定电流量编的,它的意义在于使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根据电器设备额定电流估算所用导线的线径,在口决中考虑了穿管、温度,实际工作中还要把工作电流、最大电流、导线压降综合考虑,才能使选线更合理。

网友F:
环境 温度不要忘记。

网友E:
知悉
感謝!!!!!
在請教你們是否了解電力採集的相關工程商.

网友G:
16方的铜线有多大电流

网友E:
   16方的铜线有多大电流=>
在百米内三相可成受50A,但单相可成受30A.

网友H:
是有这个口诀
对环境 温度以做考虑
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楼主:
下面引用由zyq619在 2006-4-16 20:55:00 发表的内容:
  16方的铜线有多大电流
--------------------------------------------------------------------------------------------
按"铜线升级算",16的铜线应按25的铝线算:25*4=100A

网友I:
不准确,以16平方BV线来说,明敷为(30℃)98A,穿金属管:二根为77A;三根为68A,四根为61A.同时还与暗明有关系.这是我们国家的标准.国外的还比这小.

网友J:
下面引用由zhchjun在 2006-4-18 9:25:00 发表的内容:
     16方的铜线有多大电流=>
在百米内三相可成受50A,但单相可成受30A.
--------------------------------------------------------------------------------------------
 电线的载流量还分三相和单相叫吗?
按口决,16平方铜线有100A。而BVR线在25度时有111A,在40度时有76A.

网友K:
温度怎马意思?常温假如是25度,在多少度为9折,总不至于在75环境下还为9折吧?有谁能给个解答,多谢

网友F:
你们家的常温有75度的时候吗?烫不熟你.

网友L:
这只是估算,实际应用换要考虑其他因素。

网友K:
TO 雷子
我问的是多少度时,才按9折计算?
常温75度,那可能在水星上,哈哈

网友M:
我觉得还是查表的安全,搞不好就出事故!安全第一!

网友N(2006-05-26):
多谢。
来得及时。

网友O:
16SQMM的线可以承受100A的电流?早发热了吧

网友P(2006-10-29):
请问多少平方的铜线能承受150A的电流?

网友Q:
不是太明白!~~

网友R(2007-03-21):
有谁给个表啊??那直流怎么算啊?例如:我需要过50A电流的直流。温度40度。怎么选线呢?多少平方毫米合适??谢谢高手回复email:lizengqiang2000@163.com

网友R:
忘了说线长了,线大约2米。

网友S:
我这有一份电工常用速算口诀,可以使用的。我已经发在自助资料里了。

网友S:
在电源里面。

网友T:
按施工要求做,永远不会错

网友U:
我的QQ是269230353  欢迎喜欢电学和熟悉电学的朋友加我

网友V:
应该和电线长度也有关系,这口诀是按多少长度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