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帮帮忙

楼主(2006-04-12):
     有一台马达是星三角启动,可是在星型启动后转三角后就保护器跳脱,控制电路正常

网友A:
是不是时间转换过快或保护过小?

网友B:
用表测下星三角转换时的电流,有可能是你转换时间过短或保护动作电流设的太小

网友C:
时间转换调久些

网友D:
接触器切换时间太短时有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F:
电机多大?转换时间是多少?说明白一点好吗?

网友G:
你家装时间继电器了吗?时间继电器上设定实际值是多少?电机多大?

网友H:
请仔细检查主线路,可能是转换后错相了.电机启动时是不是速度渐渐加快,转换后速度反而变慢,电机声音也很大,如果是,那一般是主线接错了

网友I:
如果控制其正常的话,就是换向时间短。

网友J:
同意JSS135说法

网友K:
你就那么肯定控制线路正常?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