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S7-300 MCC卡的问题吗?

楼主(2006-04-12):
 各位高人,我们用一个S7-300作主站,下带2个S7-200和2个电量采集仪表 ST400-III做子站,总线是用PROFIBUS-DP。现在开机后出现如下故障:

S7-300 CPU上的BF和SF指示一直是红色的,我把MCC卡格式化后,可我再上载程序时它仍然是以前的程序,而且那两个指示灯还是红色的。请问,我该如何做才能把那系统故障和总线故障去掉?

附:(我设定的地址和DP线没有问题)

网友A:
终端电阻设置了吗?另外建议重新组态和下载程序试试,可能你的MCC卡的程序并没有消除掉,若不行,先不组外部子站,只组主机架上的300模块试验,可以了,再加各子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