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1)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4-12):
profibus(1):DP master system (1)
profibus(1)是什么意思?
DP master system (1) 又是什么意思?
同一DP网,用profibus(1)还是profibus(2)都无关紧要吗?

网友A:
profibus(1)是网络的命名,同一DP网,用profibus(1)还是profibus(2)都无关紧要,但是必须连接到同一条上,否则连不上。

网友B:
是组态冗余还是单机呀?

楼主:
就是有4个PLC柜子,全是主站,没有冗余

网友C:
请问冗余怎么作呀?

网友D:
不知是4个PLC柜子呢还是4个CPU或许是其它包括CPU的4个DP站?如果在同一DP网上,用profibus(1)必须所有DP主站都是profibus(1),用profibus(2)必须所有DP主站都是profibus(2).

网友D:
用profibus(1)必须所有DP主站都是profibus(1),

楼主:
是吗,可是我在现场实验过了,用prifibus(1)还是profibus(2)都一样呀,没出现什么问题呀

网友E:
德国的总线传输标准 分类从主从结构到多主多从结构,例如DP就是主从结构,常用于生产机床等一个主站的控制类型.参考看法,不正确请原谅.另外工控朋友的发言都是友善的讨论,关于"可笑"的说法我觉得伤同行感情,我前天发个贴有朋友说很可笑,但我没有看出来可笑在那里.

网友F:
没有区别,第二个profibus为了给你使用第二个profibus设备,来提高你的profibus连接数量而已。

网友G:
就时你的网络名字,可以改的。profibus(1)与profibus(2)是不同的网络,除非它们连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