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RSview32的OPC如何作为server?

楼主(2006-04-12):
需要将RSView32 6.3作为一个OPC Server,用OPC Client测试工具,可以连接上RSI.RSView32OPCTagServer,但是显示不出来点,提示:Browsing not supported。请问是什么原因?我应该如何设置?谢了

网友A(2006-06-13):
我也出现了同一个问题,似乎连上了,却得不到点。。。。苦啊。

这个问题在这里提出到现在,也有两个多月了,看来好象是个大难题。。。

知道的大侠,可否赐教,想知道的人自然会感激不尽。。。

网友B(2006-07-25):
我也遇到家了同样的问题,不知你现在解决了没有,有联系方式吗,我的邮箱zhaihongna@sina.com

网友C:
RSI.RSView32OPCTagServer,不支持Browsing。直接将item名字写进client里面,就可以读取出来

网友D(2006-09-08):
对,我也是手动将服务名称和item写进去的,也行

网友E:
该问题我也遇到过,我还想问高手,OPC的变量地址如何定义?

网友F(2011-04-17):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啊,郁闷,我的直接就连不上RSI.RSView32OPCTagServer,直接连接失败,请哪位大哥会的话,指点指点,该怎么设置,谢谢

邮箱haoyongliang2010@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