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教:变压器空载电流

楼主(2006-04-12):
谁能告诉我SJ;SL系列变压器的空载电流百分比是多少啊?空载无功功率也行啊!变压器参数为10KV/400V,180KVA。谢谢了!

网友A:
空载损耗一般由变压器样本给出,一般情况1000KVA变压器在,空载损耗在1.8KW,仅供参考.

网友B(2007-04-30):
容量5万KVA,低压侧10KV,请教该变压器空载电流有多大?十分着急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