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12-2DP软冗余问题?

楼主(2006-04-12):
请教412-2DP软冗余?
    为什么我组态数据冗余的时候把OB100块下载下去的CUP就STOP了,INTF灯长亮,BUFFER结果是读取地址失败。在不组态OB100的时候,IM153-2可以冗余切换,程序也正常。

楼主:
有人做过软冗余的吗?

楼主:
高手在那里呀?快显身吧

网友A:
我用的是315-2DP做的软冗余。你把程序发给我:dl_cui@163.com

楼主:
程序发给你了,麻烦你帮我看一下,谢谢!!!

楼主:
请问bfhy
    我现在是把OB86下下去的时候CPU就STOP了呀,我问过800的,PAA_LAST要为最后一位的输出,你说的PAA_LAST为3是怎么得来的。

楼主:
在DB5里面有一个时间错误,不知道你看到没有,还有就是在DB5里面说FB25不存在。

楼主:
bufy你好
  不是你说的哪个问题,我改为3下下去CPU还是STOP,INTF灯常亮。现在真的有点郁闷了。。。。。。。。

网友A:
你把OB86里的内容清空,再下装。DB5我没有看,早上刚看你的程序。

楼主:
我写了2个一样的程序,把OB86栓了,有一个下载下去后STOP了,有一个下载下去RUN灯亮,但INTF灯常亮,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头都搞晕了。

网友A:
OB86是机架故障,你看看!

楼主:
是啊,就是因为两个CPU没有通讯上,数据没有冗余起,OB86诊断到通讯失败,但是也不应该CPU停了呀。

楼主:
硬件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的硬件是冗余起了的,一个CPU停了的话,两个IM153-2是要切换的。

网友B(2006-10-06):
在OB100里面改完FC100的设置之后必须把所有硬件重新下载一遍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