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4-12):
信号采集问题,采集24v直流开关量信号但是现场发现有很强的交流感应电大概70多v请问如何隔离掉交流电

网友A:
交流感应电大概70多v,感应信号也太强了。简单的办法输入端串电阻,然后并电容,看行不行。

网友B:
串电阻后并电容与负载并联,并可同时加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