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脉冲

楼主(2006-04-12):
可否将电机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分开为两路,一路给放大器,另一路作他用.
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A,B,C相一共6根线,1根电源线,1根地线,不知道你说的啥意思?

网友B:
如果是方波输出的,可以,直接并联就可以,如果觉得不保险,也可以用GV210之类的东西实现编码器信号的1转2。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gv210是什么?能介绍一些么?baidu没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