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时,电机输出功率怎样计算?

楼主(2006-04-12):
变频调速时,电机输出功率怎样计算?

楼主:
有这么多的大师路过,没有一个人回答,难道这个问题那么高深莫测?

网友A:
我想应该还是一样的,p=1.732*ui

网友B:
只能通过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输出电流与电机额定电流进行比较估算.输出功率与电机的效率和机械传递等好多因素有关,需要根据具体的机械传动进行估算.

网友C(2014-12-07):
引用 网友B:
只能通过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输出电流与电机...

如果不是恒负载,负载是周期变化的。我没有装变频器。我现在测了输入电压,输入电流和功率因数,我能够算出输入功率,三相异步电机实际效率是变化的,我怎么来算出输出功率呢???

我电机出来连的皮带,皮带连减速器。如果我测了减速器输出轴的输出功率。我可否用电机输入功率减去减速器输出功率作为一个周期的功率损耗。下次我只要测了实际输入功率,是不是再减去这个率损耗,就可以得到我的减速器输出功率了。PS:我的负载是周期变化的。

网友D(2015-05-17):
通过转矩算,公式网上可以查

网友E(2015-10-28):
好资料,大家共同学习。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