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用2个AD590测温,再用相对湿度对照表计算湿度的方法

楼主(2006-04-12):
求助,用2个AD590测温,再用相对湿度对照表计算湿度的方法
这个方案可行吗?怎么做?请高手指点,QQ10140278
sail0521@163.com

网友A:
AD590测温,再用相对湿度对照表计算湿度的方法?
用二支铂电阻PT100测温在仪表里计算出相对湿度来是可以的。
宇电有现成的仪表供应。
需要请与我联系。

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网友B:
‘用2个AD590测温,再用相对湿度对照表计算湿度的方法。’这个方案可行。就是使用过程比较麻烦,得经常加水。

楼主:
AD590是温度检测集成电路芯片,我看到有的资料,不用查表,单片机用公式直接计算出湿度 ,有谁了解这方面吗?公式是什么?

网友C(2006-12-17):
有两种方法:1根据干湿球温度查相对湿度表;
2根据干湿球温度计算相对湿度。
前者表格庞大,精度有限。后者较科学一些。
表格我有一些免费赠送,计算程序略收费用。
wt9405@163.com,也可到21ic上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