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用PLC控制轮切系统精度达到什么级别?

楼主(2006-04-12):
   有一轮切系统,送料及轮切均为交流伺服系统,送的为0.3-2.5宽为300-600的钢板,
速度要求最高80m/分(一张1m时)。轮切前的钢板上安装有测长轮周长为200mm编码器为5000P。轮切机构约1000KG。刀的运动周长为450mm,轮切机构上安装有5000P的编码器。
   控制方式有2种:1、用专用的运动控制器(卡)。2、用在运动控制中有一定功能的PLC(如台湾的FATEK FBS-MN系列NC定位主机或松下电工的FP系列)
   由于对PLC比较了解,希望能用PLC,但不能确定按上情况其控制精度能否达正负0.1mm
有此经验的高手请指导。

网友A:
精度取决于你送料速度的平稳程度、电机(算上负载)的响应能力和速度、PLC的运算速度、算法等等很多因素。个人认为应该做不出来。

楼主:
上述有些参数是可确定的,如送料速度的平稳程度,可达到正负0.04%,PLC系统中高速输入输出达900KHz,PLC程序扫描周期约5ms,
轮切电机约700转/分,额定100N*M,速比10:1。

网友B:
PLC怎么控制轮切机构与钢板的同步?这个同步比较难实现。

楼主:
台湾的FATEK FBS-MN系列PLC的NC定位指令有多轴同步设定功能。

网友A:
轮切机构不只是同步的问题,在切的时候,刀具要与材料速度一致,而电机的速度与材料速度的关系,与机构本身有关,切的间隙,速度还要考虑到切割的长度,至少,也得是个电子凸轮吧。

网友C:
做不到的!!西门子有专用的!但价格相当高。

网友D:
西門子也做不到 我未曾聽过 鋼板裁切 除刀具與送料速度同步外 還需考慮 鋼板的厚度及下刀角度 PLC是做不到 CT AB QUIN 也許還有機會

网友B:
控制精度达到0.1mm,按计算值实现是没有问题。可是运行过程中各方面的因素加起来就难了。0.5mm是没有问题。

网友E(2007-08-14):
各為先進 :
 有一個功能齊,的輪切驅動器可參考www.rema-power.com 及rema@ms14.hinet.net
 servo 驅動器型號 REMAPDS-XXXX-SP9,這一機子我們
有用過,紙張的裁切相當好用,精度很高,而且很容易上手.他們的服務精神,不錯

网友F:
钢板可比纸张难切,不同厚度的钢板需要有合适的下刀角度匹配,否则就有可能把钢板咬的切口不平整或干脆是刀给咬断了,应该需要欧系的专用功能PLC/运动控制器或一些集成专用运动控制功能的伺服才好搞定

网友G:
纸张轮切比较容易,切的时候同步好就可以了。钢板轮切,在切的时候刀走的是和钢板厚度相关的电子凸轮曲线,要不然就像丁喜说的后果:断刀。搞这个拿便宜货来凑和的话,会损失更多的钱。

网友H:
我做过钢板飞剪的控制,采用包米勒伺服控制系统,可以和我联系。
allen.zhaol@gmail.com

网友I(2007-12-26):
用PLC来做,可能有困难,除非用专用模块,即便如此,速度也不会很快,我前段时间一直注意用PLC来控制切纸板,好象速度也就120米,精度在0.4毫米

网友H:
切钢板,稳速下我们可以做到正负0.15mm。
当然,采用的是专用于运动控制的PLC以及高性能伺服驱动器。
我用在瓦楞纸剪切上,做到220m/min。

网友G:
阿木木的说法可能不确切。PLC也分高档和低档的,抵挡的我不清楚到底能做到什么速度和精度,但高档的绝对和专用的伺服系统相当 - 本质上来讲,他们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J(2008-11-22):
小白 能不能把用的PLC型号发上来参考

网友K(2011-11-08):
我做过瓦楞纸板的裁纸系统,精度+-0.5MM

网友L:
瓦楞纸板的裁纸系统,精度+-0.5mm已经无法满足客户要求吧,300米300刀+-0.15mm有的都难满足客户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