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与ControlLogix的通讯

楼主(2006-04-12):
现有一个项目,要把一个S7-200,CPU214的siemens PLC的数据读入CLX中
CLX机架上加一个SST-PFB-CLX的模块,S7-200端要加什么硬件吗?
硬件连接接口是不是485?协议怎么选择?
请不吝赐教。

网友A(2008-06-27):
加一个EM277 模块, 做PROFIBUS 通讯

网友B:
可以用MODBUS

200自身支持,不需要加硬件

网友A(2008-11-05):
如果用MODBUS通讯的话,PLC端要加出口通讯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