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求助,急!

楼主(2006-04-12):
FX2N系列的特殊辅助继电器M8029怎么使用,手册上写的是指令完成时置位。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用PLC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在原点回复指令完了以后才能运转。
我把程序写上来大家看看
 M0
--| |--------[DZRN   K1000   K100  X001  Y000 ]

 M8029
--|↑|--------------------------(M1)

   M1     X002    M11
--|---| |----| |--|--|/|------------(M10)
  |  M10          |
  |---| |---------|

     M10
-----| |-----[DDRVI  k —32000  K19200  Y000   Y001]

M8029这样用对吗?M1什么时候失电,谢谢,请PLC高手指教,知道的请加我QQ22116796,谢谢。

网友A:
不是这样的,具体要查书

网友B:
我查书没有找到DZRN,是个什么指令啊?

网友C:
我也查不到,,帮不上忙

网友C:
DZRN   K1000   K100  X001  Y000
这指令是错误的,你再查查

网友D:
奇怪的指令

网友E:
第一:此指令只适用于fx1s、fx1n
第二:M8029是相对位置控制执行完标志信号

网友F:
1.M8029这样用对吗?
M8029是特殊指令执行完成标志,在这里是DZRN执行完成标志,完成一次原点回归后被置位,直到再次执行原点回归时,或PLC断电后再上电时,或PLC出错时,再被复位.
2.M1什么时候失电?
在楼主的程序中,M8029被置位后,M1仅保持1个扫描周期.
3.STN兄:第一条讲对了,第二条不完全对,如上所述.
4.FX1S兄:ZRN(DZRN)是原点回归驱动指令,专用于三菱FX1S,FX1N机种
5.详细请参考手册<FX系列编程手册>.

网友G:
控制步进电机请用FX-1S和FX-1N,才能控制原点归位功能,FX-2N是不能使用的。

网友H:
用三菱的定位模块啊,说明书上有说明的。

网友C:
具体解释下呢,谢谢

网友I:
研究研究

网友J:
想想就不对,你这个只能回原点不能后退

网友K:
我想也不太对吧

网友L:
我感觉也不太对

网友F:
点以下连接可以下载FX系列中文编程手册(需要先注册)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products/manual.asp?cateid=11&navid=3,41

网友M(2006-08-17):
工控白丁说的正确,M8029用来在程序可作复位用,不能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