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双闭环(老刘讲讲)

楼主(2006-04-12):
见到很多人提双闭环,也见到过此方面的资料,但是还没想通怎么用/用在哪里?有什么优点?
老刘给讲讲!

网友A:
老刘不讲,小刘来抛砖引玉.
双闭环,也说全闭环.
例:电机编码器反馈+光栅反馈.

网友B:
高手都哪里去了

网友C:
期待高手回复中……

网友D:
湘潭小刘在上海说得对。对于控制精度要求高的场合。通过双闭环可以测得实际位置(光栅反馈)与电机轴位置(电机编码器反馈)的偏差。好的控制器通过专有指令,可以自动补偿这部分偏差。
这部分偏差可以理解成皮带轮打滑,齿轮间隙等。

网友E:
双闭环
一般用一个速度环,一个电流环

网友F:
先看看精华区吧

网友G:
如果双闭环是指速度环和电流环,我承认自己又长见识了。

以前听说的双闭环,是如 湘潭小刘在上海 和 全闭环 所说的双位置环。双位置环与单一位置环相比的差异,还是建议看看精华区吧。其实,精华区一共也没有多少帖子,建议全部读一遍

网友H:
位置控制有开环,半闭环和全闭环控制.

1.  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的典型例子,因无位置反馈信息,故是开环控制.
2.  从伺服电机编码器获取位置信息则属于半闭环控制,因不是从最终控制目标获取位置反馈信息,故称半闭环.
3.  用光栅反馈位置信息则属于全闭环控制,此时电机编码器只是用来反馈电机速度信息以实现速度环控制,而位置环只有一个.

我至今还没见过所谓双闭环或双位置环控制应用于伺服控制领域,也不知道它们指的是什么,看过精华区,但未找到答案.

网友I:
参考: 用http://www.baidu.com/搜索“双闭环”,找到相关网页约9,190篇 http://www.baidu.com/s?wd=%CB%AB%B1%D5%BB%B7 用http://www.baidu.com/搜索“双位置环”,找到相关网页175篇 http://www.baidu.com/s?wd=%CB%AB%CE%BB%D6%C3%BB%B7 请慢慢看。

网友J:
双闭环是指位置环与速度环吧?
位置环以光栅尺作为反馈,速度环以旋转编码器作为反馈,现在也有欧洲设备以低速端安装一个绝对值增量值双输出信号的编码器作反馈,如海德汉的EnDat编码器,绝对信号EnDat作位置反馈,增量信号1Vpp做速度反馈,主要用于高速同时高精度的控制。

楼主:
看来我提的问题并不能引起大多数人的注意,照老刘说的去看精华区了,

网友K:
下面引用由学习数控在 2006-4-14 0:20:00 发表的内容:
  位置控制有开环,半闭环和全闭环控制.

1.  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的典型例子,因无位置反馈信…
--------------------------------------------------------------------------------------------
然也!

网友L:
我只知道直流电动机、异步电动机控制中的双闭环(速度环和电流环)
别的确实没有接触过,看来学校学到的东西还是很有限啊。

继续努力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