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液界面仪谁家的好用????

楼主(2006-04-12):
污水系统中测量固液界面,哪种仪表好用,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说泥位计啊?

网友B:
是不是泥层浊度计啊?

楼主:
差不多吧

网友C:
用E+H公司的超声波泥位测量系统CUS70/CUM750,应用的相当广泛,业绩也瞒好的.www.cn.endress.com

网友D:
液位计、液位开关、料位计、料位开关、界面测控仪表专业制造商
肇庆市鼎湖仪表厂 email:dhyb@dhyb.cm.cn 电话:0758-2718806 传真:0758-2731106
http://www.zheshi.com/b/indexp.htm

国产的质量可以。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D:
泥位仪(泥位计)
(专利号:ZL 99 2 50022.2)
长沙鸿源水处理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http://www.hongyuanwater.com/cp01.htm

网友D:
泥位仪(泥位计)
(专利号:ZL 99 2 50022.2)
  泥位仪(泥位计)是用于测量沉淀池底部污泥积累厚度的电子仪器。它可以使工作人员在任何时候能清楚地掌握池底的污泥量,及时有效地执行排泥操作。避免因积泥太多造成排泥管口堵塞、排泥行车走不动,啃轨,及池底积泥太少时排泥浪费水等现象产生。如果与吸泥机、刮泥机、气动排泥阀等排泥机械联机使用,可以根据沉淀池泥位的高低,自动启动及关闭各种排泥机械,能使排泥操作处于最佳状态。
工作原理:
  泥位仪(泥位计)在探头的两侧排列有80个高密红外发射管,发出的调制红外光水平经过探头间隙,内含有液体或污泥(如图所示)。这40对发射/接收单元由微电脑控制其扫描顺序及扫描识别算法,以确定污泥的高度。高强度的红外光可穿透附着在探头镜片上的污物,从而检测到泥位。同时,探头还配置了一套反冲洗装置,可自动对探头检测面进行清洗,无须人工维护。同时,在操作面板上可通过液晶显示屏,直观读出泥位高度。

程序控制:
    泥位仪(泥位计)可通过操作面板上的触摸键盘与液晶显示屏设定运行参数,如:泥位报警值。最多可设定四个泥位报警值,且可关联到继电器输出。也可通过仪器的0-5V模拟量信号与其他系统接口。仪器还提供RS232/RS485通信接口,实现数据传输与数据共享。仪器算法采用了数据融合技术,对扫描采集的信号进行数据融合,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尤其对“云状”漂浮样品有很强的抗干扰作用。系统还具有强大的自诊断功能,当仪器的任一部件发生故障时,液晶显示屏会自动显示出故障信息,并提示用户如何排除故障。

网友E:
奥创仪表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试验室小型高压液位测量及控制的研发生产单位,公司经理有从事试验装备研发制造三十几年的实践经验,该公司还可进行成套试验装置及控制系统的制造、安装及调试。该公司生产的ZYC型振动式液位传感器、YWB-I型液位变送器、ZNK智能液位控制器、DZX型小流量电动执行器构成了小流量高压液位闭合控制系统,对于小型试验装置极具针对性,欢迎各行业项目经理前来洽谈业务。详情登陆我的网站wwwqiyenet.com.cn

网友F:
  我个人建议环境(空气中)含灰尘很重的情况下用E+H静压缆式/杆式的DB53/51系列,不要用它的FMX静压系列,也不要用电容系列(有零飘),非接触型的产品都会用不太久时间,传感器上沾上灰尘致使测量效果不稳定,当然我说用DB53必须是在没干扰物的情况下使用,若有搅拌器则需重新考虑(关键不能让干扰物接触到传感器).
  若环境比较好,只有蒸汽影响,则用VEGA和E+H的非接触型产品都可以,那样维护人员的工作会很轻松.

网友G:
西门子的比较好用,污水处理厂用的多,我用过还比较好效果

网友H(2008-12-10):
油水分离测量界面,哪种仪表好用,请指教,谢谢

网友I:
有钱就用老外的,没钱就只能挑国内的了

网友J:
7楼回答比较全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