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测量距离的传感器

楼主(2006-04-12):
检测距离,除了能用光栅尺之外,好像电容传感器也能用,是吗?还有其他可选吗?
电容传感器的精度能达到0.1微米这样的精度吗,测量的距离一般有多大?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检测距离 电阻也可以的,就是无源传感器,但是精度不是太好
用激光或红外,都可以的

网友B:
用光栅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