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断路器奇怪的脱扣曲线问题

楼主(2006-04-12):
最近在选择西门子微断的时候参照西门子2005年新选型手册,其中关于ABCD的脱扣曲线的运用描述中:

B型3-5 In用于住宅保护。

C型5-10In用于电机保护。

D型10-20用于变压器保护。

但是好象国产或者某些国际品牌比如施耐德等都是选用D型作为电机保护。

是否西门子C型脱扣比较“迟钝”??从而满足电机运用,即能躲过启动电流??

急请高手解答

网友A:
一般选择C型作电机保护,D型用作大电容等启动时间长的负载

网友B:
应该是各国企业的规定不一样.中国的C代表线路,...

楼主:
以前我选择施耐德等品牌都是选用D型作为电机保护(前辈指导),但是看了西门子关于它的断路器的曲线描述后,产生了疑问,到底是C还是D是用于电机保护回路呢?还是和毕庆民大虾说的各个国家的标准不一样呢?但是西门子的微断很多都是苏州产的,应该是符合我国标准的吧?

网友A:
请看施耐德和西门子的微断的特性曲线!! 通常,微断的脱扣曲线: A类2In~3In,B类3In~5In,C类5In~10In,D类10In~20In。 通常选用C型曲线保护电机,一般是因为电机的启动电流为额定的5~7倍。从断路器的特性曲线看,5In时,保证2秒内不会动作,这样就可以躲过电机的启动了,因为一般电机启动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关于C型与D型主要应用区别在于短路保护,因为断路器在发生短路时要在0.02s内肯定动作。比如一台10KW异步机,额定电流20A,它的启动电流约140A左右,如果安装C型断路器,那么短路电流为200A,能够在0.02s内脱扣;如果是D型,因为200A正好是躲开启动电流的区域,因此要1-2s的时间才可能脱扣,可能线路早都着火了。

楼主:
感谢曹先生的讲解,学习到了很多,不过我发现工厂现场很多电机都是选用的D型脱扣,看来安全隐患还是有啊

网友C:
曹大平:通常选用C型曲线保护电机,一般是因为电机的启动电流为额定的5~7倍。从断路器的特性曲线看,5In时,保证2秒内不会动作,这样就可以躲过电机的启动了,因为一般电机启动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2秒是不是笔误

网友D(2008-08-13):
mygoto:曹大平:通常选用C型曲线保护电机,一般是因为电机的启动电流为额定的5~7倍。从断路器的特性曲线看,5In时,保证2秒内不会动作,这样就可以躲过电机的启动了,因为一般电机启动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2秒是不是笔误

就是2秒吧,5倍额定电流时延时时间为2秒

网友E(2010-03-30):
140A的启动电流,短路电流只有200A吗?向高人请教一下电机的短路电流应该如何计算

网友F(2010-07-07):
计算大致是这样的:

KW = 10

假定: 功因数PF = 0.85, 效率n=0.9, V = 380

KVA = KW/PF/n = 13.072

额定电流 In= KVA/V/1.732*1000 = 19.86 A = 20 A

再设定 电机的暂态电抗 Xd" = 0.1 PU,

则 电机的短路电流的PU 为: Ipu = 1/Xd" = 10 PU

短路电流 Isc = In * Ipu = 19.86 * 10 = 198.6 = 200 A

网友F:
如有短路计算的问题可与我; jinguili@yahoo.com

网友G(2010-08-22):
好收藏

计算大致是这样的:

KW = 10

假定: 功因数PF = 0.85, 效率n=0.9, V = 380

KVA = KW/PF/n = 13.072

额定电流 In= KVA/V/1.732*1000 = 19.86 A = 20 A

再设定 电机的暂态电抗 Xd" = 0.1 PU,

则 电机的短路电流的PU 为: Ipu = 1/Xd" = 10 PU

短路电流 Isc = In * Ipu = 19.86 * 10 = 198.6 = 200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