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西门子断路器奇怪的脱扣曲线问题

楼主(2006-04-12):
最近在选择西门子微断的时候参照西门子2005年新选型手册,其中关于ABCD的脱扣曲线的运用描述中:

B型3-5 In用于住宅保护。

C型5-10In用于电机保护。

D型10-20用于变压器保护。

但是好象国产或者某些国际品牌比如施耐德等都是选用D型作为电机保护。

是否西门子C型脱扣比较“迟钝”??从而满足电机运用,即能躲过启动电流??

急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所有的动作电流都是一样的,施耐德在C65N系列产品里使用的主要是C特性和D特性的,B特性的产品主要是Eay9系列的。
至于脱扣特性的选择,因为现在的断路器分热脱扣特性和电磁脱扣特性。
既然你选择的是D特性的电流在10ln时,时间为>_0.1s,起始状态为冷态,动作不脱扣。D特性适用于对高感性负荷和有较大冲击电流产生的配电系统提供线路保护。
选择微型断路器不一定非要用西门子的,选择施耐德和ABB的也不错,基本上世界上所有知名的微型断路器的特性和技术参数都是一样的,没有谁比谁好或者是谁比谁坏之分。都在一个水平线上。

楼主:
以前我选择施耐德的都是用D型来搭配电机回路,不够在看了西门子的曲线描述:它的C型就能匹配电机回路了,是否是技术上的区别呢?

网友A:
曲线图表示的只是电气特性,并不代表断路器在受到强电流冲击下的动作情况,至于断路器的脱扣动作是要根据断路器在有电流的实际情况下的脱扣动作,和时间,有时候选择断路器并不是一定非要严格按照曲线图来决定,要根据电机和断路器配合使用所处的环境来决定。
我上面说过了,西门子和施耐德、ABB这些品牌的微型断路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技术水平是一样的。

网友B:
我觉得那是笔误吧,磁脱和热脱技术应该没什么区别,主要在分断能力上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