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關于溫度傳感器的問題。

楼主(2006-04-12):
哪位前輩能告訴我溫度傳感器怎么使用,需要一些什么附件?還有工作原理?

网友A:
测温度的传感器有热电偶、热电阻等(mv信号),也有温度变送器(0-10V、4-20mA标准信号),数据采集有PLC、IP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或特定的温度模块),也可以使用温控仪,总之根据需要选择;至于原理找传感器之类的书看看。

网友B:
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温度传感器了

楼主:
我現在還沒有買,只是要將一個封閉的房間里面的溫度恆定在40攝氏度,用電阻絲直接升溫,另用排風扇調節溫度,用繼電器控制排風扇的電源,用溫度傳感器給繼電器信號。我不知道這樣行不行?我對傳感器不了解,請各位指點指點。有沒有可以設定溫度的傳感器,是什么型號?成本高嗎?有沒有誰能幫我設計一套實用一點的(不好意思我很窮,給不起設計費)在下感激不盡。

网友B:
温度传感器-〉采集模块/板卡-〉Pc/plc/pac-〉do带继电器-〉风扇,想法没错,闭环控制,但你为什么不直接用空调?

楼主:
我也想用空調,但是普通的空調只能升溫到31攝氏度,而我需要40攝氏度以上啊。采集模塊是什么東西?沒有听說過,起什么作用啊?能不能麻煩簡單地說一下?

网友B:
将温度传感器(热电偶或热电阻)的输出值(mV或ohm)直接采集上来,并转换成温度值,远程传送给pc。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C07010I7015

网友B:
有,请email给我:shezhengweiwang@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