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富士编码计数怪异

楼主(2006-04-12):
我是一个新手,求助大家。
我有一个两轴系统,采用的富士电机,控制卡为pmac卡,位置控制方式。通过PMAC调试软件控制运行一个电机X,另一个电机Y不上强电时。X的编码计数变动,但Y的编码计数也跟着变动。结果再给Y上强电时,由于编码计数变动了,电机Y会突然自己动,回到未动时的位置。若同时给两电机通上强电,运行X,电机Y的编码计数不在跟随X跳动。不知什么原因,很奇怪!

求助各位分析一下。

网友A:
判断一下Y轴是否在动
可能的原因是,Y周不上电,轴处于自由旋转状态。电机X动的时候由于机械原因(如震动等),导致Y周有位置变动,所以,编码器显示计数变动,给Y上电,由于伺服ON,Y轴定位,不会轻易变动位置,编码器也就不跳拉。

楼主:
谢谢宋大哥的帮助,十分感谢您的回复

我现在的情况是两个电机都已经拆下放在地上调试,相互间无震动干扰,假设开始时x电机的编码数Xn1,y电机的编码数Yn1,只给X驱动器上电,X电机转动。X电机的编码数达到Xn2 y驱动器不上电,但Y编码器也会慢慢跟着变动,Y电机的编码数达到Yn2.若此时给Y驱动器通电,则电机Y会飞快的转动。编码数由yn2返回到Yn1。

若电机X,Y驱动器同时上电,X电机转动。X电机的编码数变动,Y电机的编码数很稳定不变。

这样是电磁干扰的原因吗??

网友B:
我感觉干扰的可能性很大。在X电机上电运动,Y电机不上电,但编码器数值变动时,Y电机是否转动了?

楼主:
感谢刘大哥

Y电机不上电,但编码器数值变动时,我做了标记,Y电机绝对没动
编码计数跳动,由a跳动到b时,给Y一上电Y快速转动,使编码计数由b返回到原来的a.

网友B:
如果Y轴不动,但是编码器计数变了,99%的可能是线号干扰。编码器信号线是否为屏蔽线?是否为双绞线?屏蔽层是否有破开、断开的部分?信号线的双绞关系是否正确?信号线与动力线有多远?

楼主:
TO 刘大哥:
编码器信号线是屏蔽、双绞线的,信号线与动力线并排顺到一块走的
。这样能有这么大的干扰吗?

网友B:
“信号线与动力线并排顺到一块走的”
一般不推荐这么走线。

网友C:
建议楼主分开试试,信号线与动力线是不可走在一起的.
动力线的磁场会干扰弱电信号的.

楼主:
 to 动力勇: 这么早上网呀 呵呵 谢谢 我试下

网友D:
看看我早不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