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耐压

楼主(2006-04-12):
用电流电压法测电气设备的直流电阻,测大阻值时电流表串在被测电阻之前,测小阻值时电压表并接在所测电阻之前,是吗?能从原理上分析一下吗?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还是我说的不清楚?耐压、击穿等试验高手快快现身啊!

网友A:
应该是为了尽力减小由于检测单元所带来的误差.
简单的说,测大阻值电阻采用(电流表)内接法.,电流表的分压可以忽略.测小阻值电阻采用外接法.电压表的分压可以忽略.
希望有高手来做更透彻的分析.

网友B:
耐压 一般是指加在电器正常导电和不导电外壳之间的一个电压值.它们在一定的电压值下,有多少泄漏电流称之为击穿.这个泄漏电流就要看各地的标准了.

楼主:
谢谢入门小子的回答,我要问的就是那意思?内接法、外接法,可能我表达的不够专业。
还要谢谢书包兄弟把耐压和击穿两位兄台的网名解释了一遍,呵呵!两位兄弟一定得谢谢他哦。不过好象解释得不够准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