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星三角正反转电路怎么画啊?

楼主(2006-04-12):
请问各位大哥,星三角电路的正反转怎么画啊?

网友A:
http://co.163.com/forum/content/222_258595_1.htm

网友B:
最基本的电机控制电路!

网友C:
想一想就会啦

网友D:
这里很多: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03122

网友E:
基本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

网友F:
很少用到吧,我见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