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ION PLC

楼主(2006-04-12):
您好!

  请教您一个问题,请详细回复为感!谢谢!
  我公司梳毛机上用CQM1 CPU41可编程控制器,其程序软件用程序卡,现我们想对一个定时器(TIM26)的设定时间作更改(原来设定值是DM26,DM26可以在触摸屏上调整范围是(0.1--10),现在因生产需要我们想把TIM26的设定值改为直接数#20),请问我们能对卡上的程序更改吗?如何才能改好?
  盼您早日答复,谢谢!

网友A:
能.用编程器或上位机皆可.

楼主:
你好!可是又有一个新问题出现,我刚从正常使用的PLC卡上下载程序到电脑,用CX-Programmer软件一编译就出现了好多错误,如有双重输出等!请问怎样解决!

网友B:
编译错误分类:
1.WARNING警告,自己确认程序OK就可以了,不影响程序运行.
2.ERROR错误,按照错误信息修改程序,可能影响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C:
可以在软件中设置警告级别

网友B:
保险的办法:从PLC读出程序,保存到个人电脑上,然后进行在线修改,即可。

网友D:
直接在线修改就可以了,修改前先把原程序保存在电脑里。

网友E:
肯定是可以更改的了,人家可以编写程序你也可以修改程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