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给omron的dm区输数据,为什么输不进去

楼主(2006-04-12):
组态王给omron的dm区输数据,为什么输不进去,哪里设置错了吗?

网友A:
是不是有DM被占用了?

网友B:
没啊,我找空的输了啊

网友C:
通讯连上了吗?
我碰到过能读取但不能写入的,把组态王安装目录下OMRON PLC的驱动更新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要想使其数据写入DM区,必须建立一WELL寄存器的变量(选好设备后,在寄存器中可以找到),并使其置1后就可以往DM区写数据了。

网友C:
那是什么变量?什么功能?怎么定义?

网友E:
你用的是HostLink协议通讯吗?

网友E:
如果用的是HostLink协议通讯,
HOSTLINK 协议规定OMRON的PLC处在运行的时候,数据只能采集,所以运行时不能写入。在Run(运行)状态的模式下只能进行读操作,进行数据监视。
要想对PLC进行读写控制就要将PLC上的开关拨到Monitor(监控)状态。
你可以试试力控软件,它的驱动做得比较完善,对欧姆龙的PLC支持HostLink协议,ControlLink(CLK)通讯协议,以太网多种通讯方式。软件采用分布式架构,通讯速度快稳定。
我可以免费给你提供力控开发版(无限点),可以用来和PLC通讯。
如需要开发版及使用资料可联系我:luplato@163.com, MSN;lcm78006@hotmail.com

网友D:
要想使其数据写入DM区,必须建立一WELL寄存器的变量(选好设备后,在寄存器中可以找到),并使其置1后就可以往DM区写数据了。
(hostlink) 在什么地方能找到DM 就可以找到WELL了,找到后一看就明白,一用就知道了。

网友C:
楼上说的还是不明白,小女子愚钝,呵呵
我的寄存器下WALLDM到有一个,WELL就找不到了。
曲线救国:我用的也是HostLink协议通讯,有几台很顺利地连上了,有的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有的出现我上面说的情况,很奇怪!

网友D:
要想使其数据写入DM区,必须建立一WELLDM寄存器的变量(选好设备后,在寄存器中可以找到),并使其置1后就可以往DM区写数据了。
(hostlink) 在什么地方能找到DM 就可以找到WELLDM了,找到后一看就明白,一用就知道了

网友D:
要想使其数据写入DM区,必须建立一WELL寄存器的变量(选好设备后,在寄存器中可以找到),并使其置1后就可以往DM区写数据了。
(hostlink) 在什么地方能找到DM 就可以找到WELLDM了,找到后一看就明白,一用就知道了

网友D:
更正 是WELLDM 不是WELL

网友F:
你用的应该是组态王6。5版的,我见到过那种情况,那个驱动程序有问题,换一个组态王光盘就可以了,或者把那个能用的OMRON驱动复制到驱动的安装位置就行

网友C:
楼上的说得是,可是奇怪的是装到有的机子上可以,有的不行,奇怪ing

网友F:
是有的组态王软件不行,我问过了,组态王公司解释为升级时改驱动程序错了,有一部分组态王6.5光盘安装没有问题,

网友C:
可我用的是同一张光盘,||-_-
加精了,嘻嘻

网友G(2006-08-18):
是不是不在监视模式下啊!

网友H(2006-12-02):
在cx-p里将plc模式设为监视即可,我做过cj1m,cj1j,s7-300的工程,一切正常。

网友I(2007-04-21):
热闹啊,会不会是程序中有问题啊?我也试着写过,可以写的啊;
没有上面说的这么麻烦。直接定义个变量就OK了。我用的是6.51

网友J(2007-08-02):
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看了这么多的讨论,学习了。

网友K:
西安苏先生说得对!

网友L:
我用组态王和OMRON的dm区可以输数字,可以是负数,可是在组态王里怎么显示负数啊?显示出来是6553?

网友M(2007-12-03):
同意各位 观点

网友N(2008-11-05):
DM6600 或者PLC软件里面改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