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判断三相电机的同名端

楼主(2006-04-12):
(无正文)

网友A:
用一节电池和一只万用表即可,具体的明天说。

网友A:
准备工作:
1. 一节干电池
2. 一只按钮开关
3. 一只指针式万用表
方法:
1. 用万用表分开三相绕组。
2. 把万用表转到电流最小档
3. 把万用表红笔和黑笔,按钮常开、干电池和要测的一    相绕组串连
4. 按一下钮注意指针偏转方向,如方向相反就把干电池极性对换
5. 依次类推测试三相绕组,对照干电池极性即可分开头尾
验证:
1. 把分开的三个头对头和三个尾对尾并在一起
2. 把万用表转到电流最小档
3. 头尾分别接指针式万用表红笔和黑笔
4. 用手动轻轻转动转子,注意表头指针变化
5. 表头指针不动证明成功,反之重新测试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用一块指针万用表即可,原来发表过,转贴如下:
首先,用万用表分别判断出三个绕组的两端,做好记号。然后,任意的把三个绕组的一头短接在一起,剩下的三根线头也短接起来。这时把万用表拨到毫安档,表笔分别接到电机绕组的两个短接点上。用外力转动电机,并注意观察万用表的指针是否会动,如动,则说明头尾有一相搞错,这时就把其中一个绕组的两头对调一下位置(看你的运气了,呵呵呵),再试,直到电机转动而指针不动,就大功告成了。方法的原理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呵呵……

网友C:
动力勇的方法很常用,按钮可省略,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当指针正偏时,则电池的负极和万用表的正极为同极性,可定义为是首端或尾端。后面的验证和吴刚兄的方法均是剩磁法,必须是运行过的电机才可用此法。

网友B:
楼上总结的好。原理上来说,的确是要运行过的电机才能用这个办法的。发帖时没有注意看到动力勇的验证方法,我说的基本就是那个意思,有点重复了。
哪天试试新电机看能不能适用这个办法,电机出厂时不知道会不会通电试车?

网友D:
除非是维修的,正规厂家电机出厂时都要通电试机的.

网友E:
可以将任意一组首尾对调实验,重复二次就可以了

网友F:
用一块万用表和一个36V电源即可。首先,用万用表判断出同一相绕组;其次,把任意两相的引线连接起来,另两个端头加入36V电源,剩下的一相绕组的两端接万用表的指针,万用表是打到交流电压挡的,若有电压指示,则说明两相绕组是首尾相连,若无电压指示,则说明两相绕组是同名端。另一相依次类推。万用表的电压档要低。

网友G:
一个万用表ok
3首三尾没有电流的原理

网友H:
  呵呵.动力勇和吴刚说的很好呵.电机出厂要经多项检验的

网友I:
你们说的同名端是不是U1,V1,W1。还是说U1,U2。

网友J:
用万用表的毫安档,首先分出每相的两端,然后把头尾三根各接在表笔的两端,转动电动机的转子,若有偏转,则换任意一要再试,直到无偏转

网友K:
在学校学过,可没用碰到过,再学一下

网友L:
将各相的头与头、尾与尾连接起来,俗你并联法。我们常用这个办法来判断头尾。简单实用。

网友C:
一般重绕过的电机才需要找头尾吧,那不知道电机厂的电工是靠什么找头尾了,在没通电前。呵呵!

网友M:
其实用两节干电池和一个发光二极管就可以了,一般按两步骤进行:
 1. 同相绕组判断
    把两节电池串接,再按极性和发光二极管的一极相接,另一极和电机的任一抽头相接,其余抽头分别和电池的另极触碰,发光二极管亮者为同相绕组。
    2. 绕组首尾判断
    先把电机任意两相绕组的一端相接,另两端和发光二极管的两极相接,剩下一相绕组的一端和电池的负极相接,另端和电池的另极触碰。接通瞬间,若发光二极管亮,则电池正极、发光二极管的负极和发光二极管正极所接绕组的另端,同是绕组的首或尾,一次判清。若不亮,可改换电池的电极或绕组接头再试,若怎么改接发光二极管都不亮,应检查电池、发光二极管和各个接头到亮为止。

网友N(2007-05-18):
to  金牌电工:
  能画个图吗?

网友O(2010-05-14):
希望有高手上个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