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步进电机遇到障碍自动往回走?

楼主(2006-04-12):
各位朋友,最近遇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步进电机发脉冲运动以后居然在遇到障碍物的时候,自动反弹回来,而这个时候我的脉冲方向并没有改变,请教这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电机的其中一相绕组,或与驱动器的连接,或驱动器可能出了问题.
造成缺相现象.

网友B:
我猜可能是相序错位了,所以电机反转

网友C(2006-05-29):
相序肯定没错,是碰到障碍物,负载太大,造成失步,造成实际通电的相序反了,于是反转。不解的是为什么遇到障碍物你不停止步进电机呢?

网友D:
如果负载太大而超过电机的带载能力,电机肯定失步。但电机应该停在那里不动呀,为什么会往回走呢?

楼主:
可能是线的问题,后来换了线就解决了!

网友E:
步进电机失步.超调.振荡.自然会有可能反转的哦

网友F(2006-08-01):
这是可能的,特别是在快速冲击的情况下,当然这也和步进电机及驱动器品质有关,我们的产品不会出现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