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对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6-04-12):
请各位指点一下,我们使用s 7-300-315cpu 上的sf ,stop ,灯亮.不能连机,我检查外围设备都是好的,在把扩展模块都拆下,还是不行,后来在cpu 上插有更盘,我把拆下,可以连机,但机子不能运行,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题目与实际不相符;初步怀疑程序有问题。先将程序清掉,运行空OB1,增加OB82、OB86组织块,如果能够运行的话,可以确认程序有问题。

楼主:
loden:                                                          谢谢你的回复,我把cpu 上的更盘取掉,把原程序装入后,cpu 就可以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