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磁阀

楼主(2006-04-12):
有一电磁阀动作时有时无,初步判定以为电源线接触不良,万用表一测,都是好的.包括信号线.PLC输出有,输入有.但是就是控制的汽缸为何不动作呢?而且有时候等几分钟又好了!请问各位师傅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不能动作时,用小螺丝刀手动操作一下电磁阀看一下汽缸能不能动。不能动就拨下汽缸的气管,看手动操作电磁阀两个输出气管的气有没有变化,就可以判断问题所在啦

网友A:
一般的电磁阀都能手动的,如SMC。

网友B:
如果电磁阀有手动参数按钮就多试几次,看有无卡住。估计是进口未经过滤,有异物卡住阀芯了。

网友C:
可能是气缸内有积尘,或者是电磁阀与PLC连接时候的电流不足.

网友D:
to  张东:
    请问你是陕科大的张工(四川人)吗?

网友E:
看看电磁阀内的阀芯有没有被卡住啊
机械部分的问题有没有维护好啊,以前我碰到这类问题

网友F:
电磁阀上有指示灯吗?PLC有输出是指模块灯亮还是有输出电压?如果以上几位师傅的回答都检查过的话,你也要考虑是否是PLC模块输出点有问题.我有遇到过此现象(我遇到的还是输入点呢,输出应该更有可能)

网友G:
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呀。如果说是手动好的话那应该就是线圈坏了。请你具体点好吗?

网友B:
to zslyz

sorry! 俺是东北人。

网友H(2011-06-03):
呵呵,像这种问题,如果判断控制器(PLC)输出有信号,则是电磁阀的问题.

据我的经验来看,环境差的地方,一般是阀的问题.把阀里面加点清洗的或拆开里面清洁,后可以了

网友I:
还要考虑线圈的实际电压-----即压降问题

网友J:
可能机械原因,拆开清理下,保证光滑,动作顺畅就差不多了!

网友K:
可能是环境原因造成,阀体卡,可手动阀体动作次或解体清洗阀体及阀芯,然后装上线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