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温度传感器怎样输给plc信号?

楼主(2006-04-12):
温度传感器,有高,低范围,我想低于某点时,高于某点时给信号plc,应该怎么实现啊?传感器输出的不是模拟量么?转换为电流信号又如何让plc控制呢?呵呵,菜鸟,见笑

网友A:
简单的就是使用合适动作门限的温度继电器:一个常开、一个常闭。
复杂的就是现成的温度仪表。

网友B:
干吗非要用传感器,用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带模拟量输出,直接用PLC控制就 OK了 ,没那么麻烦吧.要不就象楼上说的

网友C:
周公说的正好正点

楼主:
真是恍然大悟啊!只用采集不用控制温度的话用温度继电器就最好了哦!!谢谢!!!

网友D:
温度继电器的准确性差一点,要校验好.

还是复杂一点改成温度仪表,准确性好。

AI-501AL1L1型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E(2010-12-23):
引用 网友B:
关于干吗非要用传感器,用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带模拟量输出,直接用PLC控制就 OK了 ,没那么麻烦吧.要不就象楼上说的

你好 !PLC怎么实现接收变送器的电流或电压等信号呢!导线连接到模拟端口吗,还是别的端口!需要编写程序吗?能否

给些提示,有程序例子就更好了!在此感谢前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