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电机同步断电保护方案

楼主(2006-04-13):
三个电机,一个用变频器控制,功率15KW,另外两个伺服电机,伺服控制,功率分别为1.5和2.2KW,求最经济的突然断电情况下的同步停车保护方案,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功率差的太多,惯量也错很多,伺服想同时停还好办,要想变频器带的马达也同时停,不好整吧,抱闸试试~但要把负责抱闸的直流电源的变压器的电容去掉,这样才能块准!

楼主:
目前的问题是突然断电时,伺服电机立即停止,而变频器带动的那个电机因为断了电,成为惯性停车,三个电机不同步造成很大的问题。

网友A:
所以让你在普通马达上面采用抱闸装置啊,通过继电器输出的电压控制。

楼主:
还有其他方案吗,普通电机立即抱闸不怎么可行,电机转速一般开在1000转/分以上,带动的负载惯性也比较大,抱闸会破坏机械,
有能源反馈加制动方面的方案吗?

网友B:
----"有能源反馈加制动方面的方案吗?"
突然断电以后能源反馈加制动就不工作了,你就别想了.

网友C:
异步电机断电急速停车可有以下方法:
1.正常运行时用一相电整流后先向一个电容器中充直流电
2.断电时定子三个绕组切换,经一个大功率的限流电阻并接到电容器两端,定子产生强大的直流磁场可阻止转子旋转.
3.直流电压U,电容量C,电阻值R等的大小影响停车快慢.
即使这样也不能算是同步停车,只能当成是急速停车,无法保证再次上电时位置准确.

楼主:
看来是比较困难了,有谁能给我讲解一下共直流母线的具体操作方法吗,(断电后大电机反馈一部分能量带动小电机,等电机速度稍慢时再迅速制动,这个想法能实现吗,具体要如何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