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UR型二线制接近开关怎么能作为PLC的开关量输入

楼主(2006-04-13):
请问: 将接近开关的信号,送到PLC的开关量输入, 需要增加什么转换器吗? 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十万火急!

网友A:
不用吧?它不就是个开关吗?按一般的触点对待就是了,常开或者常闭。

楼主:
接近开关的信号是不能直接接入PLC的

网友B:
谁说的
不懂别装懂啊

网友C:
我认为注意2点:
1、注意交、直流
2、注意PNP、NPN
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D:
中达电先生说的对,接近开关的信号是不能直接接入PLC的,要选3线或4线的。

网友E:
不会不能直接接入PLC

网友F:
接PLC的接近开关一般是三线的.两根线做电源,一正一负.另外一根就是信号线,直接接到PLC的输入口就行了.
电源线可以用PLC提供的,注意极性可别接反了啊

楼主:
我的接近开关是NAMUR型二线制,直流8V工作

网友G:
怎么可能不能接接近开关,我们以前的一套系统就能接,肯定是线接错了。

网友C:
中达电: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13 16:54:00
我的接近开关是NAMUR型二线制,直流8V工作
为什么不事先说明是namur型的?
这是本安型防爆开关,得通过本安型防爆安全栅才能进PLC的

网友F:
很复杂呢,防爆安全栅怎么回事呢,老工控给大家说一说啊,谢谢了!

网友H:
2线的可以

网友C:
先给大家看看本安型防爆安全栅的图片: 1、TURCK

网友I:
我用三菱,西门子,ABB的,都可以直接接进PLC,其他型号我想应该也是可以的.可能有的为了安全起见弄了隔离什么的.

网友J:
接近开关就是对接点,能不能进PLC,只要看加多大电压,带多少V电压回路就可以,PLC一般都是24V的,24V回路就可以直接进!
220V回路进PLC就应该加隔离继电器,就是中间继电器,线圈220V带24V电压的接点.但是为了安全问题,一般做工程时输入,输出都应该加隔离的.

楼主:
请问各位,如果不用NAMUR型8VDC的接近开关, 那不是可以省掉安全栅了吗?

网友K:
两线的接近开关肯定不行,三线的最好不要试,四线的接点独立,可以,不过要考虑干扰.可考虑加小继电器,一切OK.

楼主:
请问毕庆民先生, 你指的"干扰"是什么样的干扰? 能说详细一些吗?
加个小继电器,就能抗干扰了吗?
多谢了!

网友K:
因为PLC输入信号是弱电信号,抗干扰能力差,布线要求尽量短.因接近开关一般离PLC较远,加继电器可以最大的缩短输入线的长度.

楼主:
请问毕庆民先生, 将接近开关接入继电器的线圈回路吗?

楼主:
对于频率比较高的场合, 普通的继电器不行吧?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要用安全栅了, 它主要的是起一个继电器的作用.
还有哪位有高见吗?
只是目前, 要找到"NAMUR 2线制 工作电压8VDC 500HZ 感应距离5mm"的电感式接近开关太难了, 质量要好的, 货期2周左右. 有谁有吗?

网友L:
要看哪种类型的接近开关啊
比如霍尔式的,我用过是可以直接接PLC 的,作为输入信号,
有2线,3线的啊

网友M:
可以加中间继电器转一下

网友C:
 对于频率比较高的场合, 普通的继电器不行吧?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要用安全栅了, 它主要的是起一个继电器的作用.
还有哪位有高见吗?
只是目前, 要找到"NAMUR 2线制 工作电压8VDC 500HZ 感应距离5mm"的电感式接近开关太难了, 质量要好的, 货期2周左右. 有谁有吗?

1、安全栅不是继电器,是将危险区域的传感器信号转换为正常plc或其他工业设备可以接收信号的隔离放大装置。在有危险气体的场合,使用本安型防爆设备时,就需要安全栅
2、你要求的接近开关我刚查过P+F的样本,NJ5-18GM-N-V1这个开关可以满足你的技术要求。5mm,8VDC,500HZ,2线制。货期我不知道,你自己问吧。

网友N:
又长见识了

网友O:
我们厂用的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都可以直接接到PLC。我们用的是西门子PLC,是24V输入,不用隔离,用的是四芯的接插线

网友P:
我们厂用的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都可以直接接到PLC.我们用的是西门子PLC,是24V输入,不用隔离,用二芯的和三芯的接插线

网友Q:
接近开关就是一个开关,只要电压等级与PLC输入相匹配,就可以接入,无需加隔离。

网友R:
接固态继电器转换可靠性好

网友S:
我们公司用的是欧母龙的光电传感器是可以接人PLC的输入端的,可能的话就是要分直流,交流。还有的是PNP 与NPN之分,具体是按照PLC的类型。我是这样考虑的有什么不对的哈请个位大哥帮我纠正吧,谢谢!

网友T:
对于NUMER形式的传感器,一般都不能直接接入PLC,要经过安全栅再接入PLC的。如果中达电兄台的接近开关不是用于火灾爆炸危险环境的话,可改用其他的普通型接近开关,只要电压和接入极性相配,这样就可直接接入PLC了。

网友U:
直接接入当蓝可以了,但最好用PLC光电隔离,要是干扰多了引起误动作就麻烦了

网友V: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是可以接入的

网友W:
我们公司用的是西门子的,接近开关是图尔克的,就是直接接上去的啊,不过处于抗干扰及安全的考虑,建议还是加一隔离比较好。

网友X:
这个我都是用中间继电器的,不用考虑那么多:-)

网友Y:
接近开关就是一个开关,只要电压等级与PLC digital input 一致,就可以接入,不过要区分NPN 和PNP就是了。

网友Z:
 接近开关就是一个开关,只要电压等级与PLC digital input 一致,就可以接入,不过要区分NPN 和PNP就是了。我同意,但仪表除外

网友AA:
在易燃易爆场合,你必须使用本安型接近开关,这类接近开关都是二线制的,而且工作电压为8VDC,然后直接连到隔离栅.隔离栅与接近开关的距离可以有200米.我代理的产品IFM接近开关在石化厂是这样用的.老工控你所需用的产品我司可以提供,而且货期在二到三周内,德国原产.02038250241找郑工

网友AB:
当然能直接接,只要电压和极性对了就行.

网友AC:
加中继或用西门子logo

网友AD:
支持宝利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何必弄得那么复杂。

网友AE:
光电开关,接点信号是与电源信号分开的,当然可以直接接入PLC,电感式接近开关大部分是有极性的接点,要看PLC能不能匹配了

工控啊!

网友:
呵呵,讨论的很好,老工控佩服,一看就是非常有实战经验!!!

网友AF:
受益匪浅啊!

网友AG:
精彩,太精彩了!

网友AH:
不用的,很简单的.注意NPN和PNP就可以了

网友AI:
两线接近开关也可以直接进PLC,注意电压,极性,漏电要小,否则有可能误动作。

网友AJ:
老工控说的有理。
特别是PNP还是NPN,就是源型还是漏型。
不过也不能不考虑现场信号的品质问题,我就遇到过四线制压力开关因为器件质量问题在信号侧出现交流信号的事情,烧了三通道DI.

网友AK:
  佩服,学到好多东西真有种相来恨晚的感觉

网友AL:
说不能接PLC的,应该是没用过的.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网友AM:
受益非浅

网友AN:
本来近接开关输出的就是开关量,接到PLC输入端只要注意NPN/PNP和极性/常开/常闭即可。另外可以选用两线式的近接开关。

网友:
看情况,可考虑接一个1---2K的上拉或下拉电阻即可以连接.

网友AO:
那24V到底是PLC还是现场开关给的呢?
进PLC到底几线?

网友AP:
谢谢大家,我有学习了!

网友AQ:
直接接入,参数要匹配。PLC输入是开关量输入,只要有电压信号,其本身输入电流很小,接近开关完全可以带动。
对于稳定性高的场合,可接入光电板。
至于3线,4线,PNP,NPN,不要多考虑。接近开关,应该搞清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PLC输入作相应处理。如果吃不准,就买4线制的。

网友AR:
我用的是三菱的PLC.
输入就是用接近开关做的启动开关.

网友AS: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长见识了,谢谢各位。

网友AT:
注意输入电阻是否与PLC输入电阻匹配

网友AU:
接近开关要接入PLC开关量输入点,一定要看看PLC输入侧电压是否与接近开关工作电源相符,距离不可太长,否则会误动作.最好加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
现在的PLC一般都不容易坏,一般可以不用隔离,早期的PLC用隔离的较多。

网友AV:
要分清楚PNP、NPN,还要分清楚PLC是源型,还是漏型的,NPN接源型模块,PNP接漏型模块

网友AW:
中达电先生说的对,接近开关的信号是不能直接接入PLC的,要选3线或4线的,其中一根是你要采集的信号电平,有一根是公共线。

网友AX:
德国IFM公司十多年前就有两线4功能的接近开关面世了,不分PNP与NPN的,两线直接进PLC,一个线接电源(PNP接正,NPN接负),一个线接PLC的I/O点,如果两根线位置对换,常开功能可改常闭功能了,故称为两线四功能,这种两线制的将来是个趋势。

国产的现在做不出来,主要是漏电流太大,以至于大家误以为两线的不可以了。(两线制的必然有漏电流,而IFM的漏电流在PLC开关点动作域值之下,可不影响开关动作)。

同样,交流的可以有两线制的,因为PLC交流开关输入的漏电流允许域值较大,接近开关的漏电流不影响动作开关,所以接近开关交流输出的用两线的已经较多了。

至于前面提到的防暴型接近开关,其电流被限制在很小,需安全栅放大才能推动PLC的I/O开关动作。

网友:
我这里三菱PLC,欧姆龙光电开关是直接用普通端子连接的

网友C:
中达电: (2006-4-13 16:54: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删除

--------------------------------------------------------------------------------
    我的接近开关是NAMUR型二线制,直流8V工作

--------------------------------------------------------------------
请大家注意楼主说的是MAMUR型开关(我在标题前加了个“NAMUR型二线制”)

老工控

网友AY:
只要电压等级适合,无需加隔离继电器的。要知道加一层设备就多一个潜在故障点。我用的西门子的。为抗干扰采用绞线。

网友AZ:
我是个新手,我认为加个小继电器转换一下比较好,万一光电开关坏了也不会影响PLC

网友BA:
  直接接入,参数要匹配。PLC输入是开关量输入,只要有电压信号,其本身输入电流很小,接近开关完全可以带动。
对于稳定性高的场合,可接入光电板。
至于3线,4线,PNP,NPN,不要多考虑。接近开关,应该搞清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PLC输入作相应处理。如果吃不准,就买4线制的。 中达电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删除

网友BB:
可以的,前几天我们用一个电感式接近开关检测转速,两线制,要求电压与PLC提供电源匹配,可以直接接入使用.

网友BC:
应该可以把接近开关的信号进PLC.二线制或三线制都可以.我们公司用的PLC是三菱和欧姆龙的.没法现有什么不好的.

网友BD:
进来学习拉,还没有用到过呢!

网友BE:
讨论后受益匪浅

网友BF:
接近开关在使用时,有些是可以直接接进PLC的,有些是怕干扰,而不能直接接进PLC的.

网友BG:
NPN和PNP有什么区别,如果我光电开关是五线的继电器输出是否可以直接接入PLC

网友BH:
什么也不需要,只要+,-接对就行

网友BI:
长见识了

网友BJ:
     我用的接近开关有三线式的,四线式的,还有两线式的,我觉得只要电压配备,都可以直接进入PLC,如果电压不配备的话,可以加个中间继电器或隔离栅.

网友BK:
同意毕工意见

网友BL:
可以直接连接到开入

网友BM:
朋友们,
   我们都是喜欢PLC的,我们都是搞电路控制的,我建拉个群,喜欢的就加啊?群号是22221295

网友BN:
逻辑转换器 产品网址:http://www.rebeck-delcon.cn/product/accessories/cable/FCA_16NP-2.htm

FCA 16N/P

在22V直流系统连接20电极扁平电缆(FC20XXX)的情况下,这种16通道转换器常常使用于将NPN信号改变为PNP信号。例如:PNP典型逻辑插片和适配器以及NPN典型装配底座MBS16ADP,适用于3线直流输入信号接近开关和机电接触,而不适用于2线接近开关。

FCA 16N/P-2

同样的转换器不能适用于2线传感器,允许负担1MA过载电流和5MA 负载电流。

FCA 16P/N

在22V直流系统连接20电极扁平电缆(FC20XXX)的情况下,这种16通道转换器常常使用于将PNP信号改变为NPN信号。
PNP典型逻辑插片和适配器以及NPN典型装配底座MBS16ADP,适用于3线直流输入信号接近开关和机电接触,而不适用于2线接近开关。

芬兰DELCON固态继电器亚洲办事处
电话:025-86893594
联系人:鲁先生

网友BO:
这样的布线的确漂亮.不过还是有待加强的地方.比如封面说明!建议楼主可以发的些基本的东西大家共同学习下!

网友BP(2006-05-14):
谢谢大家
这对于我这个正在做毕业设计的孩子来说真是受益匪浅啊

网友BQ:
支持有问题一起讨论,一起解决

网友BR:
有点看不懂,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见过他们将接近开关直接接进去的.我的信箱:liushengfei831013@163.com
希望能和各位成为朋友@

网友BS:
有谁真正这样用过啊?2线制接近开关的暗电流(非动作状态电流)多少?PLC回不会误动作?

网友BT:
看来行业发展太快,人员水平起点太低,这么多人对一些起码基本常识都没有还发言,不怕丢人呀。

网友BT:
看来混事的人还不少呀。

网友BU:
其实2线和3线的都可以接plc  只不过2线的抗干扰性没有3线的好   这些东西plc使用书或教材上都有

网友BV:
下面引用由中子在 2006-4-13 9:12:00 发表的内容:
    不用吧?它不就是个开关吗?按一般的触点对待就是了,常开或者常闭。
--------------------------------------------------------------------------------------------
说的好!我用的是图尔克生产的电感式的接近开关,三线或两线的都可以。

网友BW:
关键是注意电压等级,交直流,npn,pnp,no.nc.等基本因素

网友BX:
我想大家都不必用争论,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是直流三线制npn的就可以用。大家不要把别人搞糊涂了。

网友BX:
二线开关也能。保道先确定该开关要电流多少。一般plc-x端只有7ma左右,只要+极接入x,-极接地就较为熟练掌握三ok

网友BX:
二线开关也能,但要确定该开关要电流多少,一般plc-x端只有7ma电流,只要将开关+极接入x端,-极接地就ok。

网友BY:
根据开关的输出特性和控制器的输入特性匹配起来就可以了。中间要加入特性匹配环节。

网友BZ(2006-07-07):
我们公司最近针对NAMUR型2线制接近开关开发了信号处理板,该处理板可以同时处理8路NAMUR型2线制接近开关的信号,具有断线短路报警输出,ACK/NOACK响应和滞回特性的开漏输出,可以直接连接PLC. 通过这块信号处理板,前端连接简单廉价的齐纳安全栅,就可以达到稳定可靠的NAMUR型2线制接近开关的解决方案.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和我们联系. 连云港市天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lygtx.com 联系电话: 138 5127 0400

网友BZ:
板子照片
应用电路示意图

网友BH:
三线不也是当开关用吗?

网友BH:
没问题的,就是一个开关

网友BZ:
不是简单的开关,欢迎看看我的文章,关于的NAMUR型2线制电感接近开关的。

http://chaoshengbo.blog.dianyuan.com

网友CA:
电压等级搞清楚了只管大胆接,没问题

网友CA:
    受益匪浅

网友CB:
NAMURJ 是哪个品牌呀,我在学习中,说的不对勿见笑

网友CC:
这个简单的问题还在争来争去!
直接接入PLC要求接近开关的直流工作电流在1.5-7毫安(2线式),同样形式的交流型接近开关要配用PLC交流输入模块!
三线式则要注意直流输出极性与PLC输入模块匹配,交流型同上述两线式接近开关!

网友AR(2007-01-20):
传感器怎么跟继电器连接?谁能告诉我.

网友CD:
是否可以用那要看你的PLC的输入端COM是否可以接电源的正极

网友CE(2007-04-11):
首先要看你用的是什么PLC,有的X与COM之间的输入信号是要外部提供24VDC,有的是X与COM之间本来就由PLC提供了24VDC,前者是要输入电压的,后者只要提供一个开关就可以.

网友BW(2008-02-20):
只要注意交直流和电压等级以及pnp npn就可以了,和一般的开关没什么区别的使用

网友CF(2010-05-26):
不懂不要装懂!以免让人发生误解!

    二线制接近开关是以电流大小来确定开关状态(类似二线制变送器)。通常电流小于3mA为状态0(相当于触点断开),大于5mA为状态1(相当于触点接通)。具体需不需要中间转换单元得视PLC/DCS的DI输入卡电气性能而定。如西门子S7 300系列部分DI卡就可以直接输入,因为他的电气指标为<3mA为0大于5mA为1符合二线制接近开关要求。所以不管哪家的PLC/DCS在与现场仪表或执行机构做物理匹配时,需要我们仔细阅读PLC、DCS、现场仪表的电气手册,才能做到准确无误。就像前面的朋友提到三、四线接近开关,有PNP或NPN输出形式,那么我们需要匹配相应的源输入或漏输入DI卡一样。

网友CG(2010-08-08):
我用的是台达的可以用二线制的吗

网友CH:
还是老工控说的对,接近开关要看用在什么场合的,namur型是本质安全型,用在危险的场合,必须要加安全栅隔离的,尤其是军工生产线,都是需要防爆隔离的。危险环境分好多种的,防爆、隔爆,还有看周围的介质、温度。

网友CI(2010-12-10):
两线的接近开关  也可以吧 只要把开关和中间继电器的线圈穿在一起,用中间继电器的触电接信号和电源  但一定要注意COM是24V还是0V

网友CJ:
因为有漏电电流的存在,PLC的输入建议不要使用两线制的开关。

网友CK:
有漏电电流的存在,PLC的输入建议不要使用两线制的开关。
还要注意工作电压

网友CL(2011-03-23):
学习很多知识,继续努力

网友CM:
请问毕先生:什么叫干扰?干扰是针对电压吗?如果加微继还叫PLC?

网友CM:
请问毕先生:什么叫干扰?干扰是针对电压?如果加微继还叫PLC?

网友CM:
引用 网友K:
关于因为PLC输入信号是弱电信号,抗干扰能力差,布线要求尽量短.因接近开关一般离PLC较远,加继电器可以最大的缩短输入线的长度.

本单位有多台PLC触摸屏、但没有出现干扰,接近开关距离较远。

网友CN:
我们一直都是直接接入PLC的啊  用的欧姆龙的接近开关 PLC是欧姆龙全系列 都可以的啊。不过老工控说的有道理。

网友CO:
对于NUMER形式的传感器,一般都不能直接接入PLC,要用能提供8V的DI卡,并能处理1.2~2.1mA电流信号在1.5mA左右判断出0、1。

网友CP(2011-07-07):
大家好,NAMUR形式的接近开关我公司有生产,供电电压8.2V通常也叫本安防爆接近开关两线制,我公司生产的NAMUR接近开关性能非常稳定,可以直接替代德国倍加福产品,欢迎来电15021961860,或加QQ1850553580祥谈李工,谢谢

网友CQ(2011-08-29):
HIMAX中接近开关DI的一点描述:

roximity switch in accordance  with EN 60947–5
Verify the values of the proximity switches actually in use.
Switch-on threshold Low -> High 1.80 mA
Switch-off threshold High -> Low 1.40 mA
Open-circuit ≤ 0.20 mA (für TMR 0.3 mA)
Short-circuit ≥ 6.55 mA

网友CR(2014-04-08):
那用plc编程 设光电开关输入为X1  那么当它碰到东西不就是一直有信号么  用什么方法把它信号消除

网友CS(2020-05-21):
引用 网友C:
对于频率比较高的场合, 普通的继电器不行吧?我开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