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dp/dp coupler

楼主(2006-04-13):
要使用功能块读写吗

网友A:
不需要,直接硬件地址对接。

楼主:
能详细点吗,比如16bytes input,16bytes output与我的I、Q点对应,直接用move就可以了吗?谢谢!

楼主:
急等:-)

工控啊!

网友:
不可以的需要采用DP的专用Send和Receive功能模块,你就把它看做一个普通DP站就行数据采集和发送就可以了!!
SFC14 DPRD_DATA DP、SFC15 DPWR_DATA DP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谢谢!再请问一下,如果我多个数据是不连续的,是先把他们弄成一个数据块再传好还是,多设几个io块,分别传递。

网友B:
直接Move过去就可以了,我们都是这么用的。当然Move每次最多4个字节拉,多Move级次就是了

楼主:
还有问题:-)
如果我同时有wincc来操作设置参数,操作。和通过coupler来得参数怎么互相影响,比如wincc设置流量为200,而从coupler来得是300最终是多少?

楼主:
上面问题取消,另问一个:-)
DP/DP coupler的inconsistent是按字还是字节传送,如选consistent是否必须用sfc来通讯哪怕只是一个字而已。

网友C(2006-06-02):
请问大家,当PLC与DCS采用DP耦合器互联时,是不是得采用SFC功能块进行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