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压力容器的液位如何测量

楼主(2006-04-13):
我要测量压力容器的液位不知如何选型

网友A:
不知道您的压力容器压力是多少呢?最方便的方法是用连杆浮球液位计了 .有兴趣13527853674

网友B:
选用一台差压变送器+数显仪或上位机就可以了

网友C:
差压变送器+显示仪表就可以搞定啦

网友D:
用液位传感器,我们这里有两种,一种是投入式,还有一种是螺纹按照,性能很好

网友E:
最好有详细现场参数,压力?温度?有无食品卫生要求等等,

网友F:
压力容器的液位如何测量?
对于压力容器的液位测量。根据介质的不同可选二线制24V供电的传感器,如浑料可选双法兰差压变送器,根据比重来修正液位高度;射频电容式传感器等。配二次仪表如宇电AI-701AV24型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G:
什么工况?
可选择的东东太多了,压力,雷达,超声波,电容.....

网友H:
液位变送器
测量的材质,测量的压力范围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j.l.winlong@hotmail.com

网友I:
请考虑使用差压变送器、磁致伸缩液位变送器。http://www.kysensor.com/cpzs1.asp?CateId=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