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水压显示报警表

楼主(2006-04-13):
单位的太阳能热水器要按装温度水压显示报警表,不知道选何种产品?

网友A:
你可以选用厦门宇电生产的AI—706M系列仪表。最多可以支持6路信号输入,并具备报警功能。

网友B:
一支铂电阻PT100温度传感器一台压力变送器一台双显示报警仪AI-702MAJ5L2L2就可以了

技术服务部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