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泵煤粉料位信号要求远传到控制室数值显示,选何种产品?

楼主(2006-04-13):
仓泵煤粉料位信号要求远传到控制室数值显示,选何种产品?

网友A:
请问,设备和 控制室的距离多远呀?

我公司无线远程测控终端是数据采集,通讯一体话产品.信号可以通过GPRS或CDMA的方式传输到远程控制室.
如果距离相对较近,则可采用以太网方式传输数据.也可采用数传电台.
详细信息请您到我们公司的网站上看看 www.vcontrol.com.cn

相关产品是 RTU-1600/2600  HMI-3804

威控科技   禹菲  电话:010-82356272-865

网友B:
建议采用分体超声波料位计,传输距离可达1000米,带分体显示表,可放在控制室。
感兴趣可以交流一下!

北京瑞普ASK

网友C:
建议采用数传电台,232\485都可以.直接反馈到计算机上或二次显示.
www.ycssdz.com

网友D:
    仓泵煤粉料位信号一般是用音叉料位计开关量输出,控制进排料阀门的气动执行器,气缸动作实现进出阀门的开关的。粉煤灰的磨损很厉害,要换传感器比较难。
    如果要实现数字远传就需要改型如二线制变送器输出4-20mA信号的:射频电容物位计,磁性伸缩料位计等,配一台AI-501AL2L2V24S仪表就可以了实现了上下限报警,还可以通讯连接计算机通过软件来显示。

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