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溶解池液位传感器选那种并且信号可远传报警,盐水有腐蚀性的。

楼主(2006-04-13):
盐溶解池液位传感器选那种并且信号可远传报警,盐水有腐蚀性的。

网友A:
您这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盐溶解池液位传感器的选择
 另一个是数据采集传输装置的选型

第二个比较容易实现,不过需要确定信号传输的距离.相对较近可以采用以太网方式,远可以采用无线方式.
关键是盐溶解池液位传感器,这种传感器我还没有接触过.

可以电话的联系我,咱们共同探讨  010-82356272-865 禹菲

网友B:
你可以选择投入式的液位变送器啊
可以防腐蚀,电缆是聚四氟乙烯的也可以防盐水腐蚀的...

我公司代理美国Viatran品牌.

大连丹尼斯科技         袁枫  0411-82520130

E-mail : yuanfeng@denis.com.cn

网友C:
防腐型超声波液位计或雷达液位计,视量程和应用环境而定。带高低液位报警,现场显示和4~20MA输出,HART通讯协议!

感兴趣可电话联系!

北京瑞普

网友D:
我们在南风集团做过,因为这边就有个盐湖,用的是外表四氟乙烯的材质,其他的好象不太适合.至于远传,那简单,可以联系我们.
www.ycssdz.com

网友E:
这个东西没必要那么劳师动众吧?用PP材质浮球液位计就OK拉,好用还是便宜!

网友F:
下面引用由优格在 2006-4-14 11:04:00 发表的内容:
  这个东西没必要那么劳师动众吧?用PP材质浮球液位计就OK拉,好用还是便宜!
--------------------------------------------------------------------------------------------
有道理。主要是介质不产生结晶(会卡住浮球),如果结晶最好用非接触式测量

网友F:
下面引用由优格在 2006-4-14 11:04:00 发表的内容:
  这个东西没必要那么劳师动众吧?用PP材质浮球液位计就OK拉,好用还是便宜!
--------------------------------------------------------------------------------------------
有道理,但要求被测介质不结晶(会卡住浮球)。如结晶最好用非接触式原理测量

网友G:
盐溶解池液位传感器的选择?
数据采集传输装置的选型?
李刚说的对。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使用在盐水等腐蚀性场合,要用聚四弗的导线及液位探头,膜片316L或陶瓷的,加一单显表带报警的,仪表供电24VDC。

如选宇电产品型号AI-501AL1L1V24可实现上下限报警。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H(2009-07-23):
有一个容器

里装满海水

我往里加入一种药水使海水淡化。让药水和海水的比例达到 1/99

的比例。

这样的传感器,有谁做没有?  输出最好是开关量

网友H:
有一个容器

里装满海水

我往里加入一种药水使海水淡化。让药水和海水的比例达到 1/99

的比例。

这样的传感器,有谁做没有? 输出最好是开关量
余13302989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