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目棒加热元件,低温时电阻小电流大,会跳电闸。怎么办?

楼主(2006-04-13):
电炉程序升温需要分段功率限制的仪器,因为电炉是硅目棒加热元件,低温时电阻小电流大,会跳电闸。怎么办?

网友A:
换粗的保险丝。呵呵。

网友B:
选用带功率反馈的电源调整器!

网友C:
   选具备分段功率限制的仪表,在低温段可任意设定输出功率限制。对于硅目棒加热元件在低温段电阻小电流大,600度以下限制输出功率20%,600度以上100%输出。还可以设置高温炉非线性功能限制。说明书在网站上可下载。  厦门宇电生产的程序升温仪表AI-708P。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D:
硅目棒加热元件作为负载,在低温加热时一定要进行定电流控制,减少对负载的冲击,等温度升起来后才能够全功率输出。

 我们可提供针对硅目棒加热元件的SCR整套产品。 有兴趣请登陆我们的网站
www.pan-globe.cn 了解一下

台湾泛达仪控有限公司
黎木强
电话:13632808102(深圳)13631109365(中山)

网友E:
我们厂的质检中心,就有四台这样的高温炉
我是厂里唯一一个曾经搞过热工仪表的电工,所以高温炉有问题就要找我去检查、修理。
现在一直奇怪的是,为什么三相交流电源相序错误,会引起高温炉的塑壳断路器“跳闸”?
我仔细分析过高温炉的6只单相闸流管控制电路(控制模块除外,因为没有资料可供分析),看不出有什么影响相序的部分呀?
请高手指教

网友F:
TO:愚者千虑
如果是移相调压,要注意三相同步信号取自哪里。

网友G:
6只单相闸流管应该是三相桥式整流电路,对相序有要求。

网友H(2006-06-09):
我有一台炉子!总功率才4个千瓦!我用带程序表走程序段升温到1300度一切正常!在1300度时要保温4个小时在这时电流突然增大到50多A,调压器断电保护.这是怎么回事?请教高手了.

网友I:
对硅钼棒、硅碳棒等感性加热材料控温,我们和周公原来有过大篇的讨论,这类材料主要是在室温时阻值极低,起始升温不能将全功率投入,否则事故无法避免。一般这类材料控温采用移相调压或者大时基过零调功控制,在原来的讨论我曾经认为过零无法实现,后来经试验可采用加大过零控温时基方式在过零调功方式下控制这类材料。
    移相控制如果通过可控硅控制主要需要注意上面提出的同步问题,目前可以通过采用集成晶闸管解决,采用晶闸管由于其集成设计很好解决了同步问题。另外就是需要增加阻容保护,防止过压击穿可控硅或晶闸管。
    而采用过零方式必须要增大时基,普通的可控硅、晶闸管过零控温时基周期都是毫秒级,对硅钼棒不能采用这么低的时基来控制,我在现场用宇光708输出信号至过零调功装置,过零装置时基设在10秒左右也能进行很好的室温启动直至保护气1040度的温度。

网友H:
首先谢谢您的解答!目前是我走的曲线来升温一切都正常!但在1300度保温时出现瞬间电流增大,造成调压器断电保护状态,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I:
你这种情况需要具体分析!
    首先不清楚你通过调压器控制硅钼棒使用增加了变压设备没有?如果中间带有变压器一般这种情况多检查变压器接线,是否不牢靠而造成自激冲击电流,这种情况都是瞬间产生的。
    对于硅钼棒、硅碳棒这类负载,铜线与这类加热负载的连接夹具好坏对设备运行影响很大,正规厂家都提供了不错的接线夹具,而自购的产品连线,很多都是用螺栓套线,经常出现打火现象,在1300度高温时估计你保温运行,输出应该在70%~80%左右,出现打火造成瞬间电流激增是常发生的。